新厂房工艺布局设计?

楼主(2010-05-16):
新厂房工艺布局设计应注意什么问题?
如要机加工一个部件,是否应在核算所有零件的工时后再进行机床的布局设计?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具体一点

网友:
这要看你的新厂房是用来生产固定产品,还是用于专业加工之用。
对于前者,一般均应按工艺路线布局,使物料、毛坯和半成品的搬运路径最短。
对于后者,大多按照专业集中的方式,同种机床归类布置,以便于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