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钻床与摇臂钻床的维修

楼主(2010-05-16):
1、立式钻床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立式钻床是万能性通用机床,可用于钻孔、扩孔、铰孔、划端面、钻沉座孔(锪孔)、攻螺纹等作业,借助于夹具也可以进行镗孔作业。
  立式钻床一般适用于修理、工具等小批生产的车间,若配以钻夹具,也适用于成批生产的车间。

         2、立式钻床修前应进行哪些检查?
        答:立式钻床修理前,可按机床专业标准(GB/T4018—1997,GB/T4019—1997)或随机合格证做性能、试切及精度检查,根据精度丧失情况及所存在的问题,决定具体修理项目与验收要求,并做好技术物质准备。修理后仍按上述要求验收,各厂亦可根据工艺要求及具体情况对部分验收要求作适当的检查。

        3、修理立式钻床需用的工具及仪器有哪些?
答:修理立式钻床需用的工具及仪器见下表。

需用工具及仪器
序号        名  称        规 格 /mm        数量        用        途
1        框式水平仪        0.02/1000        2        测量直线度、平行度、垂直度等
2        百分表        0.01        1        测量径向圆跳动、平行度等
3        磁性百分表座                 1        测量径向圆跳动、平行度等
4        塞尺        最薄0.03        1        测量平面平行度等

5        内径百分表        0.01        1        测量内径
6        液压千斤顶        30000N        1        检验刚度
7        钢珠        Φ6        1        测量轴向窜动
8        锥度塞规        莫氏3号        1        测量锥孔接触面积
9        锥度检验棒        莫氏3号        1        测量锥孔径向圆跳动
10        等高垫铁                 2        测量平面平面度
11        量棒        Φ6×100        1        测量主轴套齿条精度
12        平板        500×1000        1        研刮立柱导轨面
13        检验桥板        300×400        1        测量直线度、平行度等
14        铸铁直尺        300×250×200        1        测量立柱精度
15        圆柱检验棒        Φ30×500        1        测量工作台台面与其导轨面的垂直度
16        90°直角尺        200×300        1        测量工作台台面与其导轨面的垂直度
17        圆柱检验棒                 1        测量进给箱导轨面对主轴中心平行度
18        角度规        55°        1        测量工作台各面垂直度和主轴中心对其各面的平行度
19        研磨棒                 1        研磨导向套
20        等高V形架                 2        测量主轴径向圆跳动
21        支承板                 1        测量主轴(可以用角铁代替)
22        表夹                 1        测量变速箱的空心轴的回转中心对支承面的垂直度
23        角度平尺        55°        1        研刮立柱导轨面
24        卡尺        500        1        测量工作台导轨面的平行度
25        检验平板        750×1000        1        测量主轴,测量空心轴的回转中心对支承面的垂直度
26        平行平尺        500×40×135        1        测量直线度,平行度
27        堵塞                 1        修磨主轴轴套
28        圆柱检验块        Φ60×56        1        检查主轴套筒
  4、Z525立式主要部件拆卸顺序是怎样的?
        答:立式钻床主要部件拆卸顺序如下:
        (1)电气系统。
        (2)变速箱
(3)进给箱。
(4)工作台。
(5)立柱。

  5、Z525立式主要部件修理顺序是什么?
答:Z525立式主要部件修理顺序:
(1)底座。
(2)立柱。
(3)工作台。
(4)进给箱。
(5)主轴。
(6)主轴套筒。
(7)导向套。
(8)进给箱部件。
(9)变速箱部件。
(10)总装配。

  6、立式钻床立柱可采用哪些修理工艺?
        答:立式钻床立柱的修理,可根据修前检查的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修理方法:
      (1)立柱表面,特别是导轨表面上有啮痕、划道深度在0.3~0.5mm之间者,应经过精刨后再进行刮研,也可用铸铁冷焊或镶焊等方法进行修补。
      (2)各导轨表面自身直线度、平行度以及对基准面的垂直度的误差超过0.2mm以上者,应该经过精刨以后再进行刮研。
各导轨表面的直线度可用平板拖研并进行修刮,以角度平尺及接触点(8~10点/25mm×25mm)保证;导轨表面对基准表面有垂直度要求的可用角度平尺拖研,刮削至(300∶0.03)mm。

  7、立式钻床变速箱拆装修理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立式钻床变速箱体是用铸铁制成的,箱体内部装有齿轮传动及操纵机构。变速箱通过两只三联滑移齿轮的变换,主轴可得到9种不同的转速。齿轮的变换是通过装在箱体内的两个扇形齿轮和拨叉而得到,这是依靠箱体左边的手柄操纵的。
        变速箱最后。一根轴为空心轴,其内部花键孔用以传递回转运动给主轴,其余均为花键轴。变速只许在电动机停转时进行。
        变速箱拆装修理注意事项如下:
      (1)移动三联滑移齿轮的拨动座要轻松,而不得在轴上“卡死”。齿轮的定位机构应保证齿轮在轴上每个位置的正确定位。相啮合的齿轮的错位量(不重合)不允许大于其宽度的5%。
      (2)带轮外径的径向圆跳动误差不得超过0.05mm,端面圆跳动误差不得超过0.1mm。
      (3)用于变速手柄的外力不得大于80N。
      (4)变速箱变速手柄位置必须符合铭牌上的标志。
      (5)各螺钉及定位销要紧固。
      (6)在紧固箱盖时,应保证与垫圈有0.15~0.20mm的间隙。
  8、立式钻床空运转试验包括哪些内容?
答:立钻空运转试验包括以下内容:
(1)在试验之前,机床蝗所有部件、槽等都应查看,要清除其内部的切屑和污物。
       (2)所有紧固螺钉及调整螺钉,必须全部拧紧及调整完毕。
       (3)固定联接面应紧密贴合,用0.03mm的塞尺检验时不能插进。滑动导轨的配合表面,除用涂色法检验接触点外,还要用0.04mm的塞尺插入其端部,深度应不大于20mm。
       (4)检查自动装置和挡块的工作精度和动作准确性。
       (5)主轴应能平稳移动,手柄的重量不应大于5kg。
       (6)机床接通电路后,主运动机构以最低转速起,依次每级转速运转时间不得少于2min。在最高转速时,应运转足够的时间,使主轴轴承达到稳定温度(不得低于0.5h,温度不能超过70℃)。
      (7)检验各部手柄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应能轻便地扳动。用于变速和进给量的手柄,所加的外力不得大于40N。
      (8)检验油窗内润滑油流动量是否正常,箱盖轴套有否渗漏。
      (9)在各级转速和进给量时,各部件转动应平稳而没有显著冲击和噪声。

        9、立式钻床保险离合器失效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保险离合器失效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超负荷钻削。应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正常的钻削工作。
      (2)调节弹簧作用力不足。可通过调整螺钉调整到超过正常负荷的10%,即达到10000N,离合器断开即停止进给。
      (3)离合器的钢珠损坏。应更换钢珠或整个接合子。

10、Z35摇臂钻床定程切削精度不准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Z35摇臂钻床定程切削精度不准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主轴轴向间隙太大。应调整主轴上的背母,消除轴向间隙。
     (2)切削定程装置的滚轮拨叉机构损坏和离合器调整不当。检查修复损坏零件,调整离合器使撞块与滚轮相碰时离合器应立即脱开。

        11、立式钻床钻孔轴线倾斜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立式钻床钻孔轴线倾斜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主轴移动轴线与立柱导轨不平行。应检查其平行度,若主轴套移动中心线与立柱导轨平行度超差,则应修刮进给箱导轨面至要求。
      (2)主轴回转中心线不垂直于工作台面。应检查其垂直度,若主轴套移动中心线对工作台面的垂直度超差,则应修刮工作台面导轨至要求。

楼主:
12、立式钻床加工的孔圆度超差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立式钻床加工孔圆度超差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主轴轴承间隙过大。若主要是由于磨损而造成,则可由装在轴承上部的螺母来调整。
        (2)主轴弯曲,产生回转径向圆跳动量太大。则应矫正修复或更换主轴。
        (3)主轴套筒与箱体孔配合间隙过大。则应修整主轴套筒,更换箱体孔套,使其配合间隙不得大于0.03mm。

        13、摇臂钻床维修前必须做好哪些准备工作?需用的工具及量仪有哪些?
答:摇臂钻床维修前,可按摇臂钻床精度标准GB/T4017—97或随机合格证作性能、试切及精度检查,根据精度丧失情况及所存在的问题,决定具体修理项目及验收要求,并做好技术物质准备。摇臂钻床修理需用工具及量仪见下表。

需用工具及仪器
序号        名    称        规 格        数量        用     途
1        锥度塞规        莫氏5号        1        测量锥孔接触面积
2        锥度检验棒        莫氏5号        1        测量锥孔径向跳动
3        角度平板        55°        1        刮研摇臂导轨面
4        角度平板        55°        1        刮研主轴箱导轨面

5        堵塞                 2        检验主轴套筒
6        调节螺栓螺母        M16        4副        调节外立柱垂直度
7        液压千斤顶        30000N        1        检验刚度

        14、Z35摇臂钻床拆前应做哪些检查?
        答:Z35摇臂钻床拆卸前除按机床专业标准进行测量,使修理者了解机床磨损情况外,还需检查外立柱回转时松动间隙。如果松动间隙超过0.08mm,则应在外立柱拆卸后,检查链式滚柱轴承及弹簧钢条的磨损情况,以便决定修复或更换。松动间隙检查方法:将百分表移至外立柱下端表面,用手柄使主轴压向工作台上(如果距离不够,可在工作台上放置垫铁),此时读出百分表上变动的读数值,便是外立柱回转时的松动间隙。在测量时,立柱不应夹紧,而摇臂和主轴箱则处于夹紧状态。

15、Z35摇臂钻床主要部件拆卸顺序是什么?
        答:摇臂钻床主要部件拆卸顺序如下:
        (1)切断电源,拆下所有电动机及有关电气元件。
        (2)从摇臂右端卸下主轴箱。
        (3)将摇臂支承好或吊稳,卸下升降机构。
        (4)吊出摇臂。
        (5)吊出外立柱。
        (6)从底座上拆下内立柱。
        (7)拆下底座(如在原地修理或不需经表面刨削加工时,可以不必拆离基础)。
 16、立式钻床钻头夹不紧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立式钻床钻头夹不紧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主轴内锥孔有脏物。装钻夹以前应清除干净。
        (2)内锥孔磨损或拉毛。若磨损严重时,则应采取镶补法焊修修研内锥孔。

17、Z35摇臂钻床主要部件修理顺序如何安排?
答:Z35摇臂钻床修理时,为了缩短修理周期。可以合理组织修理力量,对以下几个主要部件同时或交叉进行修理。
(1)底座。
(2)立柱部件。
(3)立柱初步拼装。
(4)摇臂。
(5)摇臂与立柱拼装。
(6)主轴箱部件。
(7)主轴箱与摇臂拼装。
(8)工作台。

18、Z35摇臂钻床底座修理可采用哪些工艺方法?
答:Z35摇臂钻床底座的拆卸清洗后应检查表面的磨损情况,可用平行平尺、等高垫块、水平仪等检查其表面的平面度误差,如超差,需进行刨削或刮研至精度要求。底座修理工艺见下表。
Z35摇臂钻床底座修理工艺
工序名称        要求项目        允差/mm        需用工具、检具名称及规格/mm        工 艺 说 明
精刨表面        (1)平面度

(2)表面粗糙度        每1m测量长度上:0.10(平或凹)
Ra3.2μm        (1)250mm桥板

(2)0.02/1000框式水平仪        (1)为了保证表面只许中间凹,必须在底座装夹在龙门刨床台面上校平后,使底座中部预加凸出量0.1mm左右,在刨削完毕拆卸后即可能达到中凹的要求
(2)以精刨进行最后加工量,希望能采用宽刨刀
(3)用桥板及水平仪检查其表面的平面度。

19、Z35摇臂钻床内立柱可采取哪些工艺方法修复?
答:摇臂钻床内立柱各瑚面一般均不易磨损,只需清洗后打光毛刺即可。但摇臂钻床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摇臂和主轴箱的重量以及切削时产生轴向抗力的作用,会引起内立柱本体的变形,根据有关摇臂钻床刚度试验资料,其变形量约占总变形量的50%~60%,故必须在修前进行检查(测量大端端面对小端内孔、外圆轴线的垂直度误差),其允差为(500∶0.05)mm。
        测量时,可在车床上用卡盘夹紧内立柱小端,用中心架托住大端某外圆柱面,分别校正几处外圆柱面的同轴度误差,以及大端端面的垂直度误差。如超差,可车修端面至精度要求。
   20、Z35摇臂钻床外立柱检修方法有哪些?
        答:外立柱在拆卸清洗后,首先检查外表面有无严重咬毛、划伤情况。尽管表面良好,也必须进一步测量表面与摇臂孔的配合间隙。间隙在0.1mm以内的,通常可继续使用。如果过松,或有严重咬毛现象,则需加以修复。
        目前,外立柱采用的修理方法大致有:
        (1)用铸铁冷焊后,以车或磨来修正外圆。
        (2)用锡铋合金钎焊或银锡焊料修复划痕后,再修正外圆。
        其中用锡铋合金钎焊外立柱划痕及咬毛的修复方法值得推广应用,因为它具有工艺简单、操作方便、修复效果显著等特点。
       (3)也有用车、磨立柱外圆后,摇臂孔加镶套的方法。
        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外立柱有严重划痕及咬毛时的修复,更适用于摇臂孔间隙过松、无法夹紧于外立柱时,作为补偿配合尺寸的一种修复手段。

        21、235摇臂钻床摇臂修理可采用哪些工艺方法?
        答:摇臂是摇臂钻床支承主轴箱中刀具进行切削加工的主要部件之一,主轴箱在其导轨上作水平移动,且自身与外立柱相配合,并绕内立柱回转。两者构成了极坐标,使得摇臂钻床主轴中心对准被加工孔的中心,从而完成了摇臂钻床的定位操作。此外,为了适应被加工工件的不同高度,摇臂又沿外立柱通过升降机构作垂直升降移动,因此,摇臂各导轨面的精度和相对位置精度是这个零件的主要修理任务。
        (1)摇臂导轨修理基准的选择  摇臂导轨修,理基准的选择,应结合该机床调整补偿环节、导轨结构形式和刮研顺序进行全面考虑。在保证几何精度及切削性能的前提下,应在拼装过程中尽量利用误差抵消法来消除修理后各结合面所积累的误差,以保证机床几何精度在规定范围之内。这样可以用较少的刮研工作量,从而获得该机床所规定的精度要求。
       (2)摇臂导轨的修理  如果修理单位有导轨磨床,可采用以磨代刮。一般分别采用平板、角形平尺、55°角度平板或1000mm平尺拖研各不同表面,结合刮削修复各导轨表面。
       (3)摇臂孔的修复  一般采用镶套镗孔的方法修复。

楼主:
22、Z35摇臂钻床的摇臂孔应如何采用镗孔镶套工艺进行修复?
        答:摇臂孔采用镗孔镶套工艺进行修复,具体工艺方法如下:
        (1)夹紧槽内镶硬木条。在镶硬木条时,该孔不应变形,镶平后用螺钉固紧。
        (2)精镗摇臂孔Φ350mm至规定尺寸。与铸铁套外径的配合为H7/js6。
        (3)压入并紧固铸铁套。先在铸铁套外圆表面涂以环氧树脂,与摇臂孔进行胶接,并注意方位,压人摇臂孔内;然后按铸铁套原有通孔部位(共36个)用手电钻钻孔,锪孔并攻螺纹后拧紧M4铜螺钉;最后錾断M4铜螺钉露出的头部。
       (4)精镗镶人后的铸铁套内孔。上端铸铁套内孔不允许倒角,下口倒角尺寸为C2(2×45°);下端铸铁套内孔上下口倒角尺寸为C2。保证与修复的外立柱的配合间隙为0.05mm,表面粗糙度为Ra1.6μm。
       (5)铣开夹紧槽及镗导向键槽。按原夹紧槽部位将铸铁套铣开时注意修除槽口毛刺
23、Z35摇臂钻床摇臂和立柱的拼装及调整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摇臂和立柱的拼装及调整应注意以下问题:
        (1)将外立柱带键槽的一面回转到底座工作面的一边,清除键槽中的毛刺并保持立柱外圆表面的清洁。
(2)将摇臂套在外立柱上,安装立柱和摇臂夹紧机构、升降机构以及其它零件。摇臂夹紧后,其孔与外立柱表面配合应均匀紧密,用0.03mm塞尺不应塞入。内外立柱夹紧后施加摇臂端部的力不应低于2000N,保证无松动回转现象。摇臂升降应轻快、无冲击现象。
       (3)摇臂升降应轻快、无冲击现象。
       (4)摇臂的夹紧机构如果过松,可将补偿垫圈加于螺母的下面,其厚度为0.1mm,调整时必须在摇臂夹紧状态下进行。
       (5)在立柱部件初次安装调整的基础上,装好摇臂及其升降机构零件后,可在摇臂中间位置上吊一相当于主轴箱全部重量的配置重物(约650kg),使外立柱在负荷情况下进行调整。吊装时需垫置橡胶或其它保护层,防止摇臂导轨面被碰伤或拉毛。
       (6)将摇臂回转到机床的纵平面内,使摇臂和主轴箱(即配重)分别位于立柱和摇臂中间位置,夹紧立柱和摇臂。在底座工作面上放一平行平尺,用框式水平仪分别在乎行平尺上和外立柱侧母线上,测量外立柱与底座工作面的垂直度误差。将平行平尺转动90‘,再用框式水平仪分别在平行平尺上和外立柱侧母线上测量外立柱与底座工作面另一方向上的垂直度误差。
       (7)根据上述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的超差情况,扳动四个调节螺栓,调节外立柱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对底座工作面的垂直度误差达到验收要求。
       (8)垂直度误差调节合格后,可用内卡钳在外立柱和内立柱的空间进行测量。然后用千分尺测量内卡钳实际数据(或者用内径千分尺直接量得),其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值的一半就是偏心值。
       (9)偏心套按所测量的偏心量数值仍需加大0.03mm,作为车削偏心套时的偏心值,借以消除装配后的轴承间隙。

 24、Z35摇臂钻床主轴变速箱摩擦离合器失效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摩擦离合器失效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摩擦片磨损后厚度减薄,片间接触不良,轴向压紧环推紧后仍无法传递扭转力矩。可采用摩擦片喷砂或更换厚度稍厚的摩擦片的方法排除。
        (2)操纵拨叉脚磨损间隙增大,使轴向压紧环的移动距离减少,失去对摩擦片的压紧作用。应更换拨叉,或在旧的拨叉脚两平面处铜焊后修平。
        (3)由于润滑不良、断油,造成摩擦片咬合烧伤。应检查润滑油路,保持油路畅通,更换烧损的摩擦片,或将烧伤的摩擦片经喷砂修复后继续使用。
        (4)摩擦片装配顺序不对,造成空转时摩擦片不能脱开而引起发热。由于摩擦片内槽不一,因此装配时要检查空转时摩擦片能否相互脱开。
(5)拨叉锥销脱开。应重新铰孔装紧。
25、Z35摇臂钻床主轴箱在摇臂上移动时轻重不匀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Z35摇臂钻床主轴箱在摇臂上移动时轻重不匀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摇臂导轨面的直线度误差太大。应修刮平导轨,直线度误差在(1000∶0.02)mm以内。
        (2)摇臂上导轨面的弹簧钢条承压变形。可更换新的弹簧钢条;
或在大修时在上导轨面改用镶淬硬钢导轨面板,可分三段拼接而成,
并保证接缝处平直光滑。
        (3)主轴箱承压导轨滚动轴承损坏。应更换新轴承。
        (4)左右偏心调节滚轮不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使主轴箱单面受力或主轴箱整体重心向后偏移,造成主轴箱下燕尾导轨面配合过紧。应调整滚轮,用塞尺检查左右间隙在0.04mm内并保持一致,或将平衡配重支架缩短,使配重的重心向摇臂移近,改变主轴箱重心位置。
        (5)主轴箱背面的平面垫铁磨损,造成滑动面配合间隙过大,使主轴箱上端前倾。应松开紧固螺钉,调节偏心轴,保持主轴箱水平位置,拧紧紧固螺钉,防止偏心轴转动。
        (6)主轴箱齿轮与导轨齿条之间有毛刺及碰伤现象。应清除脏物,修整毛刺或碰伤处。

26、Z35摇臂钻床自动进给手柄推入后出现拉不出来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操纵手柄齿轮与内齿轮啮合时有顶齿现象和研伤,啮合后由于切削力作用使啮合的内、外齿产生较大摩擦力。应将内外齿轮倒角处修圆滑,并把研伤部位修光。
(2)进给手柄定位转动轴弯曲,造成手柄回转失灵。应更换定位转动轴。

     27、Z35摇臂钻床摇臂升降时有冲击现象或啸叫声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Z35摇臂钻床摇臂升降时有冲击现象或啸叫声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摇臂孔和立柱有研伤、变形等缺陷,表面粗糙度太大。应修复摇臂孔,研伤严重的可用锡铋合金补焊或镗孔镶套修复,并抛光外立柱表面。
        (2)摇臂孔与立柱外圆表面配合过紧。摇臂上升时,由于滑动面摩擦阻力过大,引起升降丝杠顶端轴承向上位移;下降时整个摇臂由于自重下沉,恢复到原有间隙而造成摇臂下降时的突然冲击现象。相反,如果摇臂孔与立柱外圆配合过松,也同样会引起升降时的振动。先将摇臂锁紧,重新调整夹紧螺钉并用塞尺检查,摇壁松开后测量间隙保持在0.08~0.10mm再将螺钉拧紧。
       (3)升降丝杠与螺母配合间隙过大,并有啸叫声。应修复或更换升降螺母。
       (4)升降丝杠上部的钢球过载保护离合器的弹簧疲劳和损坏。应更换离合器弹簧,调整螺母保证弹簧压力适当,防止钢球打滑。
       (5)丝杠副、立柱缺少润滑油或丝杠螺母型面接触不良。每次升降前必须擦净丝杠及立柱,加润滑油,并要求丝杠副型面接触面积不少于70%。
28、Z35摇臂钻床主轴在主轴箱内上下快速移动时松紧不匀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主轴花键局部弯曲或拉毛。重新矫正弯曲部分花键,修正拉毛部分。
        (2)主轴套筒变形。应修整套筒更换套筒导向套。
        (3)主轴套筒配重失调。应适当增减主轴套筒配重的重量,使主轴在全部行程范围内任何位置都处于平衡状态。
        (4)套筒齿条与齿轮拉毛研伤。应修整套筒齿条和传动齿轮。
        (5)主轴箱体与主轴箱盖中心偏移。应移动箱盖,校准两孔中心后拧紧螺钉重新铰孔定位。

29、立式钻床主轴在进给箱内上下移动时出现轻重不匀现象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有哪些?
        答:立式钻床主轴在进给箱内上下移动时出现轻重不匀现象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主轴变速箱的花键套与主轴中心偏移。应调整变速箱位置,重铰定位销孔,使花键套与主轴中心重合。
        (2)主轴花键部分弯曲。应校正花键弯曲部分。
(3)主轴套筒外径有变形或咬痕。若有咬痕,则用油石修整。因装配轴承而使主轴套筒的外径变形,则修整主轴套筒。假如由修整套筒而引起套筒与箱体套的间隙过大,则需按套筒的尺寸重新更换箱体套。
(4)主轴套筒齿条有碰撞伤痕和毛刺。应修整主轴套筒齿条与其相啮合的齿轮,保证啮合正常。

        30、Z35摇臂钻床加工件孔径偏大、圆度超差的原因及消除方法有哪些?
        答:产生误差的原因及消除方法如下:
        (1)主轴套筒与箱体导向轴套配合间隙太大。应修整套筒,更换导向轴套。
        (2)主轴轴向窜动太大。应调整主轴上背母,减少轴向间隙,保证在0.01mm之内。
        (3)主轴锥孔与钻头锥柄配合不好。应用铸铁莫氏锥捧研磨锥孔,
保证与标准检验心棒的接触面积不少于70%。
        (4)工件装夹过紧或夹紧部位不当,造成工件变形。应合理选择夹紧部位,正确夹紧工件。
        (5)夹紧部位重复精度差及夹紧不牢固。应重新调整夹紧部件,保证重复定位精度和夹紧牢固。
        (6)主轴锥孔内有毛刺或研伤,造成钻头倾斜。应用刮刀修刮内锥孔毛刺或研仿部位,保证锥孔轴心线的径向圆跳动误差靠主轴端小于0.02mm。
        (7)钻头主切削刃长短不一。应重新正确刃磨钻头,保证主切削刃长短一致,刃口对称及锋利。

网友(2010-07-22):
回复 楼主:

    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有用   与自己工作密切结合

网友:
谢谢分享,工作中用得到,好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0-09-06):
很实用,有水平..........

网友(2011-01-26):
哦,这个不用分哦 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钻床维修也这样复杂,我们的摇臂钻没见这样搞过。学习了。

网友(2011-03-02):
都 惠好的设备管理办法。不过工程是一个动手的工作,要强调多动手。

网友(2011-06-07):
谢谢,对我有帮助再次谢谢主

网友(2011-12-08):
真详细,真实用,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辛苦啦   好好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