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零件工艺路线 谢谢

楼主(2010-05-16):
   求此零件工艺

网友:
楼主要把材料,数量标识出来,因为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数量加工的工艺都是不一样的,光一个图纸比较含糊。

网友:
设备为普通通用设备
铣上下面,四周边——划线,长孔,螺孔,斜边——钻孔——铣长孔——刨斜边斜面,圆弧——钳工,攻丝,去毛刺

网友:
本图零件信息不全。本人提供个简单的工艺路线供参考:
气割下料(15厚钢板,数控火焰切割机)——划线——钻(M14钻攻,腰孔区域钻入刀孔)——铣(斜面,腰孔)——钳(清理、倒角)

网友:
这个不是传说中的压板嘛???材料,热处理才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几个圆弧倒角用什么方法加工出来呢

网友:
感觉难度不大 挺好加工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线切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成本大了! 铣床就能加工出来吧,耗时也不长的。

网友:
回楼主: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材质?数量?
这些问题必须先明确,否则无法定工艺!

网友:
支持2楼的意见!!!!!!

网友(2010-07-01):
数量有多少,如果很多的话,可以冲压外形,再铣斜面、延长孔,钻攻螺孔

网友:
还是那句话,看零件的数量?什么样的材料.材料的状态?
技术要求都没有,不知道各位根据什么来制定工艺路线呢?是否考虑到加工经济精度?
是否想到.工件的材料性质,选择加工方法要与生产类型相适应?数量的多少是否考虑到工序的集中与分散?是否考虑到热处理环节?是否考虑到补助工序的安排?
一看就是个刚出校门的.想造高楼,首先必须打下扎实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一切全是空想。

网友:
设备为普通通用设备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铣上下面,四周边——划线,长孔,螺孔,斜边——钻孔——铣长孔——刨斜边斜面,圆弧——钳工,攻丝,去毛刺

网友:
这要看数量,批量大小也能改变工艺过程的。!!!

网友:
没精度要求  随便怎么整都行!!!!!!个人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粗超度和硬度其余的都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
气割下料(15厚钢板,数控火焰切割机)——划线——钻(M14钻攻,腰孔区域钻入刀孔)——铣(斜面,腰孔)——钳(清理、倒角)

网友:
楼主的资料不全啊,要做的方法太多了,

网友:
没搞错吧,这个零件都要拿出来混?再说了工艺路线还和你的具体设备和加工能力密切相关,让人如何回答?

网友:
不就一压板么!

网友:
1、气割下毛料。2、铣长方120×40×15。3、划外形线,长圆孔线,钻落刀孔,4,铣全形和长圆孔 5、钻、攻M14螺纹孔,倒角R2,- p; D* }7 U! N, K& K
热处理工序未安排

网友:
不错就是个压板,你能说出几种工艺?

网友:
铣上下面,四周边——划线,长孔,螺孔,斜边——钻孔——铣长孔——刨斜边斜面,圆弧——钳工,攻丝,去毛刺 ,简单

网友:
工艺路线见仁见智,尽量选取最合理的,批量决定加工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