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此焊件工艺路线

楼主(2010-05-16):
如果是焊件  工艺路线怎么定啊   求助

网友:
1、把水平板倒角C6,筋板倒角C10;
2、按图示要求将水平板和竖板点装在一起;
3、按图示要求将筋板点装于合件上;
4、对称焊接水平板和竖板间的连接焊缝;
5、对称焊接筋板和合件间的连接焊缝;
6、按附图要求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