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40X1的牙孔在大铝板如何加工!

楼主(2010-05-17):
昨天去朋友哪里玩,他接到一个大铝板单,外形尺寸为(850X1360X15)mm ,图纸上有几个M40X1
的牙孔,准备做个大丝维用手工来攻牙,因为螺距小,丝维太大,如果上面压力太小,怕不容易进去烂牙,说话实话我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丝维,以为做大的丝维孔都是车好后堵或是点焊,但这样有外观不良,加工中心我是外行,所以在想可不可以直接用加工中心铣出来,用什么刀具,所以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用螺距为1的螺纹铣刀铣螺纹,这样准行

网友:
用螺距为1的螺纹铣刀铣螺纹,这样准行
引用 网友A:

                                顶下!

网友:
用挤压的丝攻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螺纹铣刀没有用过,但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
螺纹铣刀准行!!!!!!!

网友:
不错嘛~大家都好忙啊~

网友:
螺纹铣刀整,搞那个大个丝锥去攻的话够呛。

网友:
螺纹铣刀长啥样,我还真没见过,真想开开眼界。

网友:
发一张照片上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类似丝锥样子,切削刃是螺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孔用啥挖?

网友:
车是可行的,不信找个同材质小件试一下

网友:
在钻床钻39直经的孔,然后用40x1丝攻,攻的时候进两圈退一圈,记住一定要放乳化油。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用G77指令(啄钻攻)又快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M46X1的我都手工攻过,不难

网友:
螺纹铣刀初看与丝锥的形式相同,只是切削刃是直的,主要是在螺纹铣床上使用的,一般机床很难使用。如数量不大,可在摇臂钻,数控铣或加工中心加工,在刀杆上装一把螺纹车刀,进给量为一,也算是挑螺纹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哪个牙前段时间把搞定了,自已做丝维,用手攻,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