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是怎么加工的呢?

楼主(2010-05-17):
球头是怎么加工的呢?

还有放大部分是直接车出来的?

网友:
数控车就应该能做的。

如果需要把球度控制在5微米以内,镜面效果,则后续需要珩磨。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ODc2NDIw.html

网友:
这个球头支撑主要用于何处呢

网友:
数控车就应该能做的
原来是用靠模

网友:
冲床上用的

网友:
这个球头能车能磨,车—普车、数车,磨-有专业工具磨床磨这类球头。放大部分是个退刀槽,形状要求不高,主要是给磨床磨外圆和平面是退刀用的

网友:
数控上直接可以做出来,如果量大的话,需要粗车及精车两步更快
放大部分,我们叫做沉割,称谓沿用了自动车上一种工艺处理方式,《不知道它的术名叫什么》,是用来保证该部分的绝对倾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台110的冲床那产的

网友:
主要用于冲床上滑块,螺纹用于调节行程。

网友:
旋风铣球头,热处理磨外圆后,用外园磨修整砂轮磨成,外园磨工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
铣床铣,如果精度高在磨

网友:
不是有一种装载普车上的工装吗。就是在中托板后面 要车圆球的时候只要顺着工装的轨迹走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靠模车床吧

网友:
车D1    d (留磨量)和长度尺寸·磨d   数车(镗个软爪以d定位车球头)

网友:
数控车车球头,至于放大的部分只是个退刀槽,方便上磨床磨,没多大要求

网友:
普车就可以了,金工实习时就车过

网友:
旋转刀架球头刀。刀具绕球心旋转

网友:
可以直接用数车车出来的,我们有用广数车过这样的产品,

网友(2013-03-14):
追问:球面上有相交的油孔是怎么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