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压10Mpa的法兰应选择什么钢材?

楼主(2010-05-17):
承压10Mpa的法兰应选择什么钢材?

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没问清楚,法兰材料选用,与介质,使用温度,密封方式,焊接结构都有关系。介质是气相还是液相?有没有腐蚀,有没有易燃易爆?使用温度低温?常温?高温?对焊法兰还是平焊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