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数12.5的蜗杆如何加工?

楼主(2010-05-17):
模数12.5,分度圆直径112,ZA型,准备用普车加工。可现有的车床挂轮只有m=12,m=14等老标准的,没有m=12.5,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帮帮帮帮忙

网友:
模数12.5 是非标规格,普车的走刀箱无此档位。只好在挂轮上想办法。
以普车6140为例,在加工模数蜗杆时,正常挂轮为单式挂轮:64/100X100/97。
将其变换为复式挂轮:64/96X100/97。此时就可以在模数12的档位上加工出模数12.5 的蜗杆来。
要实现上述想法,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要加工一只96齿的中间轮,并且将它与100齿中间轮联接在一起,形成双联齿轮。注意保证二者同轴。
其次要解决100齿中间轮与原来的63齿齿轮干涉的问题,干脆重做一只64齿的单独齿轮做主动轮。
然后仔细检查,能否按此复式挂轮方式,保证各个齿轮正常啮合。确认无问题后,试车检查螺距是否合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另外,GB/T10088-1988中,模数12.5是标准的,且是第一系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正。
上述方案需要加工二只齿轮,能否再简单些?
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案可以选择:
方案B:复式挂轮:64/112X100/97。此时就可以在模数14的档位上加工出模数12.5 的蜗杆来。
该方案无需考虑齿轮干涉问题,而且只要加工一只112齿的齿轮即可。
方案C:单式挂轮:50/100X100/97。此时就可以在模数16的档位上加工出模数12.5 的蜗杆来。
方案D:单式挂轮:80/100X100/97。此时就可以在模数10的档位上加工出模数12.5 的蜗杆来。
以上二个方案均无需改变中间轮。而且只要更换一只主动轮即可,但要考虑挂轮架摆动范围是否够。
应该指出,方案B、C的主轴转速选择范围较窄。

楼主:
谢谢见习生小王的详细讲解,学习了。

网友(2010-09-21):
学习了,这里真是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