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烂牙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7):
加工铝合金AlSi7Mg M5-6H螺纹 ,部分零件螺纹出现烂牙现象(2%左右).
丝锥,底孔钻完好.
我分析可能是材料问题--抗拉强度偏低或者加工位置存在铸造缺陷(气孔、夹杂?)
各位大侠是否遇见此类情况?

网友:
加工位置存在铸造缺陷应该能检查出来。是用攻丝机攻丝吗?丝锥很重要,操作水平也很重要。

网友:
柔性攻丝因为刀杆柔性结构故障或寿命影响,快换夹头的内打滑保护的调节力施加太大这些情况遇到过烂牙。
刚性攻丝从来没遇到过,只有法纳克的系统同一个孔攻2次烂牙(P3、P5的系统),西门子的不会。

网友:
用挤压丝锥呢

网友:
丝锥很重要,操作水平也很重要。

网友:
新人,学习中
柔性攻丝?刚性攻丝?

网友:
可能要改变加工方式

网友(2010-07-08):
什么是柔性攻丝和刚性攻丝

网友:
用什么润滑的,,,,,,,,,,,,,,,,

网友:
用什么设备加工的,气动攻丝机可以给你解决

网友:
那就换一种材料试试还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网友(2010-08-07):
你如果用的是直槽丝锥,那就用蝶形砂轮把丝锥的前角磨大些,容屑槽开大点,一般就好了

网友:
刃磨丝锥就行了,就是用碟形砂轮磨丝锥的R槽,角度在10度左右就好了

网友:
铝合金的加工本身难度就大,因为材料本身粘度大,不论在什么设备上加工光洁度加工出来都不高,一个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一个是刀具,另一个就是设备了,你说的这么小的螺纹,本身排屑就困难的多,出现烂牙很正常,一般情况下解决办法是:1。刃磨丝锥,二。提高转速,这么小的螺纹攻丝要有400到500转,还有一个是一定要有切屑液,铝合金的用煤油会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分头攻和二攻,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加工中心攻丝 采用柔性攻丝刀柄 挤压丝锥 冷却液浓度控制好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工艺参数和操作工水平的不同,容易造成烂牙

网友:
如用机攻,丝锥不能夹死,得有一定的浮动量,如丝锥必得夹死,那夹头就必须是浮动的,以便能修正微小的偏心。也可防止丝锥跑偏烂牙。

网友:
太多太多还不懂。。。

网友:
看来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

网友(2010-09-11):
我认为是材料的问题,材料存在夹杂的现象

网友:
我估计是铸造铝比较粘,出宵不好,造成的

网友:
新人,也对这个问题关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