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tia中齿轮的装配方法

楼主(2010-05-17):
我在装配界面装一对齿轮的时候,仅仅用约束其中心距,再使两齿轮一侧的端面在同一平面,然后手动转动齿轮调整使两齿轮呈啮合状。这样我在修改其中一个齿轮参数之后,中心距和端面都约束好了后,还必须手头转动齿轮来调整啮合。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对齿轮啮合的地方进行约束,让它不用每次都手动调整

网友:
在某个齿的分度圆直径处做一辅助线以此来约束,不知可否?

网友(2012-11-01):
一直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只能转成别的格式了

网友(2012-12-14):
怎么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5-01-14):
可以分别在要啮合的两个齿面上建立齿面的切平面,然后使用相合约束,使这两个面相合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