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内部和活塞连接部分的结构尺寸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0-05-17):
  请教各位老手 像这样整体式的活塞杆内端结构尺寸是怎么设计的?先谢谢了!

网友:
不是搞设计的·
但是我加工过很多类型的活塞杆·
你这要是民品这么大的间隙对试用没多大的影响,
但要是军品的话你这间隙太大

网友:
此槽功能为滞油,一般开个R圆弧槽即可,槽不用太宽,宽度2-3深度1足矣,总间隙0.02-0.035,可有效密封内泄露,这是不带密封的结构,缺点是磨损,加工要配磨。带密封圈的内漏效果比这好,活塞和缸筒不用配磨,定心用导向带(耐磨环),公差都较大,加工起来方便。

网友:
应该是防治卡死的均压槽,具体的尺寸及位置应该和轴颈以及油封的长度有关,楼主还是查设计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谢谢 但我还想知道设计这种结构 的具体尺寸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麻烦楼主能倾情奉献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

网友:
很不好意思帮不上你,我不是做设计的,我对这只是了解点皮毛而已

网友(2011-05-14):
螺纹  卡键    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