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共24个,能不能把R190改成长方形的?

楼主(2010-05-17):
这个零件共24个,能不能把R190改成长方形的,也就是并排起来用龙门铣加工,而不是之前的车床,这样改的话,那怎么样保证垂直度和平行度,是不是要做工装.
如果是用车床加工的话,那转速肯定不能太高,材料抗拉强度为700MPA,低碳合金钢(这里不做介绍,对不起,可以换算硬度),那线速度肯定比较小,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
这个图片不小心上传上去的,没有任何作用,不好意思了!!!!!!!!!!!!!!!!!!!!!!!!!!!!!!!!!!!!!!!!!!!!!!!!!!!!!!!!!!!!!!!!!!!!!!!!!!!!!!!!!!!!!!!!!!!!!!!!

网友:
把R190,改成长方形哪要看其它零件的结构是否充许

网友:
不需要做工装的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你可以镗床·或者加工中心去加工啊!
这样也可以保证你的平行度和垂直度

网友:
看不太清楚啊,lz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