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泵A4VSO250的调整问题

楼主(2010-05-17):
我们单位有台力士乐泵A4VSO  250 LR2G/22R--PPB13N00,在维修回来后首次使用,在调整压力时出现调整压力切断阀时没有反应,无奈就调整恒功率的阀,一调立马有反映,压力由原来的100bar升高到160bar。但是在观察斜盘的倾角时,却发现与之前不大一样,原先的倾角由15度到0度变化,可是现在却到不了15度而是12度,并且也回不到了0度,这是为啥,个人感觉该泵没有调好。曾经有位老师傅在调该泵是出现异常响声,就好像泵要炸了似的,不知为啥?该泵应该怎么调敬,是先调压力再调恒功率值还是先调恒功率值再调压力。调什么能调斜盘,请高手讲解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道LZ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如果提供资料给你的话,是否可以调呢?关注一下看是否有人回复。

网友:
不过这个泵倒是挺老的,现在已经没有22R的了,已经升级为30R的。

网友:
按楼主所说这个恒功率的泵,那么如果你调动功率阀后,它本身的功率值就变了,压力上升了流量自然就要下降,相应的泵的斜盘的摆角就要变小,保持恒功率值。

楼主:
多谢连子,我手头没有相关的资料,能否提供不胜感激,有资料我当然可以调。我想问这样调对泵有没有损害,泵并没有异常的响声。

楼主:
另外我的电子邮箱:zhouxike@126.com

网友:
我这里有楼主要的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楼上的资料只是常规泵的资料,对于这种远程压力控制的是没有介绍的。我整理一个这种控制方式的泵的资料及一些泵的培训资料给LZ吧。

网友:
希望有点作用哦

网友:
其实如果注意方法的话,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而且你这台泵已经过了保修期了,如果在外面去修的话,也不见得那些人的技术会有多高明。
我找了一些资料,关于泵的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也一起发到你邮箱里。

网友:
给我发1分,谢了,我处是A4VSO180DPF/30R-PPB13NOO

楼主:
资料我已收到,非常感谢连子。另外我想问一下斜盘的摆角工作的时候不能回零,并且达不到最大角15度对泵有没有影响。

网友:
压力升到160巴后超过安全阀设定值,一直在溢流所以斜盘回不到零。
你得重新调泵:关闭泵出口球阀,先根据图纸要求设定好压力上限,再降安全阀设定值使泵输出满负荷流量,同时监测电机电流不要超过额定值,如超则调功率螺钉。

网友:
david1973  已经回复了zhouxike45518

zjgcang

DPF的控制方式可以在你发的资料中文样本1的第468处找到。看一下是否有帮助了。

网友(2012-07-27):
你们好!能给我发一份么,我处的泵为A4VSO250DFE1/30R-PPB/3N00,最近出现在原来比例设定下,压力上不去的故障

网友(2013-12-08):
我厂也有一台力士乐250的恒压ibianliangbeng也是流量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