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0材料如果热处理。。。高手请进~~~

楼主(2010-05-17):
最近想用T10材料(公司刚好有现成的材料)做一把直径29长225的尾部用莫式4号与刀柄连接的镗刀,想热处理刀HRC42-48,不知道如果处理比较好,淬火前用什么热处理,多少温度,为好???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T10材料做莫式4号刀柄,想热处理到HRC42-48????

45#调质即可

楼主:
想把直径29长225的部分热处理成HRC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