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铜条。。。变形好厉害。。。

楼主(2010-05-17):
现在有10来根长700*32*18的铜条,要加工成700*28*14,现用平口钳夹持,光平面时候,中间最弯有3-4MM

要如何加工才好呢???

网友:
主要解决好装夹和定位!
以平面定位,直接将工件定位于工作台面上,依次粗加工各面——精加工。

网友:
粘结后加工。

网友:
最简单最经济,锯片铣刀,铜条就夹在工作台平面上。

网友:
建议刨床加工,直接用斜楔式压板尖角压紧,然后刨加工。减少变形量

网友:
校直后加工;采用刨床配一简单专用夹具,完全可以避免加工变形。

网友:
先直接压在工作台上,铣出几段来,再移动压板,2次就铣好了.就是平面有点接刀痕迹.

网友:
把四周顶住
在光平面

网友:
建议刨床加工,直接用斜楔式压板尖角压紧,然后刨加工。减少变形量
引用 网友A:

    大家别乱弹,就只能用刨床加工,5楼是高手,我们厂里做过,嘿嘿,试过很多方法,用YG8合金..别的不多说..

网友:
使用工装定位后加工,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支持上面的,总金额各应该不难!!!

网友:
可以车个工装把铜条夹进去

楼主:
着东西比较头痛啊,我们这里没有刨床,只有加工中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