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图模板中插入零件怎么显示不是出来啊

楼主(2010-05-17):
在工程图模板中插入零件怎么显示不是出来啊,每次插入零件后,都要从点“编辑图纸”才能显示出零件的轮廓,不怎么知道设置才好

网友:
哪个版本的啊?每次都要问,寒...

楼主:
07版本的啊 见笑了啊

网友:
是不是你之前编辑过工程图模板?或者用了非默认的模板?
找到模板,打开,然后右键点设计树中的图纸,选择“编辑图纸”,然后保存退出。再重新生成一个工程图试验,看是不是好了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一个模板,说白了就是设置里面的属性,其他也没动上面啊

网友:
用系统默认模板改的么?可以发给我看看啊,young.l@foxmail.com,要是模板问题就帮你修改下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就是模板的问题嘛,你新建一个,点一下编辑图纸,然后保存为工程图模板,覆盖原来的模板就行了,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的。

楼主:
试了一下,很成功,谢谢啊,

网友(2015-08-19):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就是模板的问题嘛,你新建一个,点一下编辑图纸,然后保存为工程图模板,覆盖原来的模板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