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置属性位置问题?

楼主(2010-05-17):
在设置文件名、材料。。。等属性时,上下左右居中,但插入零件后,发现字体不居中,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是插入的零件、材料。。。等字体居中好啊,谢谢

网友:
哪个版本的?不同版本的方法也不一样的

楼主:
07版本的啊 请教楼上大侠指导一下啊

网友:
我暂时没发现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还在研究中。

不过你可以用个比较笨的方法,打开你的工程图模板,右键点设计树中的图纸“编辑图纸格式”,然后把表格中的文本框拖到你认为理想的位置,然后再选择“编辑图纸”,保存。

要是09版的话,直接有套合单元格的选项,点一下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很麻烦啊,做图纸还要花时间在上面啊

网友:
是麻烦,但是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一次把模板做好,以后就轻松了,一次不处理好,以后每次都闹心。磨刀不误砍柴工哦,玩机械的不能怕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