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深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0-05-17):
各位老师:我有一产品,铝合金(7075-T6)管,毛坯内孔为33(通孔),长度270,外径60。现要加工内孔到直径为34.88(+0.06——0.00),表面粗糙度为1.6,目前用车床先镗孔,再扩孔到34.68,再精铰(用拖板带动尾座一次铰通,停主轴退刀)。冷却液为80%煤油+20%机油(很充分),可发现内孔的后三分之一段表面很粗糙(类似镗刀精细镗过的痕迹),根本无法达到粗糙度要求。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其他更好的加工办法吗?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补充一下:有时会发现进口处尺寸变大,呈喇叭口。求高人,有无其他更好的办法,成本高些无所谓。

网友:
是否可以选择镗刀来加工

网友:
可能是你扩孔和铰孔刀中心不对,直接粗精镗出来得了

楼主:
大萝卜、城风兄,精镗也想过。只是担心刀杆的震动造成粗糙度达不到要求。能否把镗刀杆装在主轴上,刀杆(加长一倍)端中心用尾座顶针顶住,工件找正中心装在拖板上精镗,可行不?

网友:
会不会是进给的速度太快,而主转速有太小的缘故啊??刀具的刚度不好,导致震动也有可能性。。。。

网友:
切削速度过高;进给量不当或加工余量过大;铰刀主偏角过大;刃磨时铰刀刃口摆动超差。看看有没有上述这几个原因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的话建议使用Mapal的导调微调铰刀来加工,寿命好,表面质量高,精度高。前提还需要一台好的床子.

网友(2010-08-13):
先装上工件用铰刀接触孔口,观察你的铰刀是否中心不对,然后校正尾座的中心,最后用手动匀速进给,试试看,1.6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铰刀深出较长,径向跳动造成表面粗糙,减少精铰前的加工余量试一试。

网友:
很简单的了,不关刀具问题

网友:
振动产生的,加长装夹OK

网友:
你可以用浮动铰刀嘛,叫别人订做,如果你懂的话也可以自己改做

网友:
对这种孔径不太大,又较深的孔,单刃镗刀加工到后半部很容易让刀,既影响精度,又影响粗糙度。可用高速钢刀磨一把宽如需要尺寸的阶梯型的双刃刀块,7°的前后角和14°的侧后角。前边的刃宽比后边的窄0.3mm,当粗镗刀用。如有工磨,磨这种刀很容易。刀装在开好槽的刀杆前面,用螺钉在前面顶紧。这种组合刀具既可避免让刀,也可提高表面粗糙度,工作效率也高。需注意的是,刀块的对中得准确,前后上下有一个方向对不好孔都会大。所以对好刀后,要把刀架紧死,就成了一台专门镗孔的专机。
    如有C3040六角车床加工这种活就太容易了,回轮刀盘上有十多个夹刀杆和钻头的圆孔,每个圆孔对主轴都能准确的自动定位,像你这种活,用两把Φ30的镗刀杆,(机床带的)两刀两分钟就可搞定。连续生产不用再对刀,注意干上十几二十个活后要量一下,免得刀具磨损后尺寸变化。新的到南京机床厂买9万,旧的3万左右。

网友:
补充一点,如要加铰刀,在六角车上也很方便,刀盘上最大的夹孔Φ38。如没合适的夹套,车一个外径如夹孔,内径比铰刀把大0.1的钢套,套前边钻一个顶丝孔,铰刀把上开个浅槽,插到夹套内,顶丝挡在浅槽内,就是一把浮动铰刀。

网友:
六角车兄说的有道理
尤其是自制刀具那部分,很好
很有帮助

网友(2010-10-15):
哇,高手,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
铰刀不能装在尾座里。用顶尖顶着绞刀尾部的中心孔,用活扳子拌住铰刀的尾部扁,手摇尾座,匀速,试试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