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相同,哪种更好加工

楼主(2010-05-17):
今天来一新图,是个垫圈类的零件,两端面需要精磨,基本尺寸都是18.2.一个的公差是正负0.008,另一个是0~0.016,请问一下那种更好加工。

网友:
应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

网友:
磨床加工都是一样,如果0.08和0.008区别就大了。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只是控制的尺寸有点区别而已

网友:
对于机械加工 公差学习了  多谢楼主

网友:
这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好加工啊,不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