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加工

楼主(2010-05-17):
20CrMnTi材料锻造凸轮轴加工6MM宽槽,用什么刀具。

网友:
YT15就行,高速钢车刀也可以。

网友:
我想:还是选优高速钢车刀更合适

网友:
找我们试下,我们有加工凸轮轴的典型案例。

网友:
这年头还有用高速钢当切槽刀的?推荐用数控的切槽切断刀片,效率高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