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逆滚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7):
虽然从加工原理上来说顺滚要优于逆滚,但是实际情况是现在大多数企业使用的滚齿加工还是逆滚多于顺滚,包括高速滚,这是为什么?还有个问题,滚齿机是不是有顺滚机和逆滚机之分?

网友:
这个主要与个人的操作习惯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采用顺滚时滚齿机刀架丝杆与丝杆螺母配合间隙不能过大,过大是绝对不能顺滚的,否则会打烂刀子,损坏工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l- @7 ?  d5 C. y丝杠和螺母副间隙的道理我明白,这是一般影响顺铣的最大因素。但是现在滚齿机大多也使用滚珠丝杠了,间隙影响相对较小,而且根据改变电机安装位置和丝杠旋向,可以改变顺滚和逆滚对丝杠影响的特性。所以我问,对于量产设备是不是有顺滚机逆滚机之分。

楼主:
改变丝杠旋向和改变电机位置也不会改变顺逆铣的切削性质,想通了,是我错了。所以也不存在顺滚机和逆滚机了。

网友:
呵呵,误会一场啊,不过感觉挺好

网友:
逆滚的确要优于顺滚的,

网友:
顺滚对人的要求高点,效率也高些,不小心出的问题也高些,人总是退而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