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淬火钢上加工一个直径4MM深5MM的孔怎么做啊 ?

楼主(2010-05-18):
要在淬火钢上加工一个直径4MM深5MM的孔怎么做啊 ?请教下各位。

网友:
对于淬火钢件,可以用电火花机来打这个洞。

网友:
用好的锪钻头行不行。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没有问题。

网友:
用电火花成型机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电火花可行,但不知有精度要求没

楼主:
谢谢了,多多努力
为什么发帖必须得20字符以上啊 ,是我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用合金钻试试  cvzvxz66566

网友:
最直接就是电火花了
有钱的话也可以买那特殊钻头的,台湾产的,上网查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