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压加工,粗糙度用哪种表示,请看图?

楼主(2010-05-18):
M12的螺纹,采用滚压加工,粗糙度用哪种表示,A还是B,请看图?

网友:
无法选择时,你就用第三种呀!

网友:
我认为用B,类似于冲压件的图纸。

楼主:
我没有搞过滚压,不知道滚压是不是去除材料的加工方法,请高人继续……

网友:
用B吧,不去除材料的这种

网友:
有可以用任何方法达到的号你可以用

网友:
用你图中的“B”,GB/T131明确规定

网友:
我认为用B,类似于冲压件的图纸

网友:
我认为是A,因滚压是一种加工方式

网友:
B!!
GB/T131明确规定!!如8楼的所说

网友(2019-08-24):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