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环真空泵与罗茨泵怎么串联?

楼主(2010-05-18):
罗茨泵必须与前级真空泵串联。说明书就这样说明,不明白与前级串联是置前还是置后,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最好是有示意图

网友:
你直接问问厂家不就行了么,因为我也没用过这种泵,相信大家也不一定都知道

网友:
把水环泵作为罗兹泵的前级泵,并不是指哪个泵在前哪个泵在后,他的意思是用水环泵来抽系统真空,当系统达到罗兹泵工作的真空要求时,再把罗兹泵打开来抽系统真空!
在安装的时候,把罗兹泵的吸气口连接到系统中,然后把水环泵的吸气口连接到罗兹泵上(一般是泵体下部)!关键是电控柜的程序设计,哪个先开,哪个后开的问题

网友A(2012-02-10):
水环泵作为普通型罗茨泵的前级,罗茨泵的开启需要一个前级真空,我们用的ZJP型罗茨真空泵一般选在前级真空达到1000Pa左右开启,因为在这个压力下,罗茨泵的抽速最快。
安装时,从抽气口开始安装,罗茨泵先装好,再接水环泵,根据自己的需要,罗茨泵进出气口可以是上下,也可以换成前后方向。

网友(2013-11-08):
引用 网友A:
水环泵作为普通型罗茨泵的前级,罗茨泵的开启需要一个前级真空,我们用的ZJP型罗茨真空泵一般选在前级真空达 ...

正解。看来你是搞真空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