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0-05-18):
今天早上来 运行时 车床不转咯~~等哈就出现 Z轴驱动器报警

网友:
是不是!超程了啊?按一下Z轴回零看看!

网友:
什么系统啊··
是不是驱动器坏了·

网友:
有的只需要多开几次,我之前开的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Z轴伺服放大器坏了

网友:
1,Z轴抱闸没有打开。2.超程。。。把z轴零点修改5000......然后回零在改回去
私服坏的可能性不大,,,,,,看是什么系统。。

网友:
检查一下编码器,我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Z轴 驱动器报警的原因很多
1.首先排除你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2.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设置的比你编程的最大行程小
3.机床下面的零点开关坏了
4.驱动器本身故障
5.系统供电 电压过低或者过高
还有一些  原因 自己慢慢找找。。。

网友:
最好先查一下报警代号,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