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proe中凸轮造型!!

楼主(2010-05-18):
现在我手中有关于凸轮的数据,应该是凸轮的轮廓上的点,不是从动件的位移数据,并且还是极坐标给出的。
我现在不知怎么把这些数据输进去proe画出凸轮
请各位帮帮忙,怎么去画出凸轮(应该把极坐标转化成笛卡尔坐标)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如有问题可以告诉我

网友(2010-08-04):
跟楼主问题相同,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学习中 proe只学过基本的没用过

网友A:
你的这一版数据太吓人了。  具体我没做过,但我刚试了下:
  1.用软件将你的数据形式的曲线拟合成方程。可以是极坐标形式,也可以是正常坐标的形式
  2.在拉伸草绘中  曲线---从方程---完成---选取坐标系(即单击左侧模型树中的坐标系)---圆柱(极坐标)/笛卡尔(正常坐标)---输入拟合好的方程。
  3.具体行不行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0-11-27):
看下,最近在做这个的机械系统运动分析

网友:
或来个运动仿真。。。。

网友(2011-10-10):
本来想帮你看看  可是。。。。。。留个联系 方式  谈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一版数据太吓人了。  具体我没做过,但我刚试了下:
  1.用软件将你的数据形式的曲线拟合成方程。可 ...

什么软件可以将数据转换成方程  ?

网友:
theta=t*360
r=evalgraph("tx1",theta)
z=0

网友:
一个凸轮用得着这么费劲吗?看你那数据,简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