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磨床上的立式磨头一般要设计多大的旋转角?

楼主(2010-05-18):
请教下,导轨磨床上的立式磨头一般要设计多大的旋转角??

网友:
听说这个床子比较贵的,二手的都要500W以上的

网友:
正负9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无锡的兄弟!
咱自己造不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看到有些只要25度 45度的!

网友:
自己造也没那么容易啊,导轨磨床精度要求非常高

再问一句,LZ你无锡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大虾是否知道要注意些什么地方?
床子的大件都铸造好了,就动力头还没确定!
无锡阳山的

网友:
呵呵,我是玉祁的
我们自制的落地镗铣床上的移动车架上有T型槽,然后将动力头固定在呈圆形的T形槽上,根据加工需求对角度进行调整,角度不限,北一机的动力头也是这么调整的,从图纸上来看,角度似乎可以360调整,但是实际肯定不需要这么大的,
磨床的精度要求比较高,自制的话,不知精度能否有保证,尤其是动力磨头,导轨,传动,精度要求很高,我朋友是买了台俄罗斯产二手导轨磨床,准备拿来改造成数控的

楼主:
哈哈世界真是小啊!!
我现在就是对动力头旋转的结构没考虑好,大虾能否发个图参考下!

网友:
好大的家伙 ,是专门制造导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国外的+-110度也很常见

网友:
导轨磨一般2个磨头一个事平磨头  一个事立磨头平的不搬角度  只有立的做110度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