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在铝铸件上焊接小的部件是否可行?

楼主(2010-05-18):
我现在做一个铸件,其中有根阶梯轴同心度要求很高,如果在铸件上加工比较困难,所以我想用相同材质的铝做一根轴然后焊接到铸件上去,请问这样可行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焊呢,用分体 装配的不性吗?

楼主:
就是做成分体比较困难,所以才~~~~。请看附件的图,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铸件焊接不好的话,直接用一块厚的铝块机加工,机加工这两端的轴同心度的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谢谢!

网友:
铸铝焊接后热变形大,同时焊接后强度内应力也值得商榷,不建议采取这样的办法,以免后续加工出现问题。厚板加工的同心度楼主想要达到多少,只要不是太离谱的高问题不是很大,设计好打孔工装,打孔以后经过精密镗削一般是可以保证精度的。

网友:
同意上位言论,配焊方式的工艺没有简化,反而增加了。建议不采纳。

网友:
焊接变形量绝对是你所要求的同心度所不允许的。做成分体组装在一起才是正解,精度能保证,成本又不会太高。

网友:
看看可否镶嵌铸,和铸件厂讨论。

网友:
铸铝焊接的工艺性极差,其他工艺方法多的是,还是不要走这步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