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这段倒角距离不等于半径··等于0.7

楼主(2010-05-18):
(图片)

楼主:
尺寸1.5表示的是半径R1.5

网友:
倒角都是相切的,把半径设为0,7不行吗?

网友:
按照0.7加工出来就是0.7。

网友:
什么意思,
没说清楚

楼主:
..那种尺寸是没有的啊

网友:
可用R1.5画图,在标注尺寸时把1.5改成0.7得了,即标注成0.7

网友:
楼主啊,我也不懂啊,等答案啊

网友:
可以在多行文字里面设值不就好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07-03):
那不是半圆啊,是圆弧的一段

网友:
有什么区别吗?看不懂

网友:
主是这意思吧?

网友:
看看应该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