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齿轮传动效率与齿高的关系

楼主(2010-05-18):
一对齿轮传动的效率与齿高有关系吗?理由是什么呢?
如果有,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请各抒己见,踊跃发言。

网友(2010-07-03):
应该没多大关系,我记得齿轮手册中讲到对于一般的平行轴齿轮传动其效率极高,如果没记错的话,一般情况可达98%~99%,如果全齿高影响其传动效率的话,那也是相当小的

网友(2010-09-28):
现在不是都采用标准尺高嘛,这样说应该影响比较小

网友(2015-01-07):
应该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齿高大的话(重合度高),齿面间的相对滑动摩擦会加大,因此效率会降低。但此时运动会相对平稳一些,就是振动小一些,又会降低效率。总的来说,如果设计得当,振动不大,应该是重合度高的效率会低一点。

网友(2015-03-23):
齿高的话传动重合度高,有利于降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