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产品焊接法兰再进行蒸汽处理会发生生锈情况---请教

楼主(2010-05-18):
各位 师傅们:
目前,有些产品焊接法兰再进行蒸汽处理会发生生锈情况。
一直很困扰生产。请各位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首先确认下产品里面有没有清洗液等,其次就是操作方法可能出问题了,一般不应该首先考虑炉子损坏!

楼主:
没有清洗液,只是有焊接法兰,焊接完法兰区域浸整形油。有时蒸汽完很干净,有时生锈较多.

网友:
蒸汽处理最终可以生成三种氧化物,氧化铁、三氧化二铁、四氧化三铁,产品出现锈蚀的最主要原因是产品表面的氧化物有三氧化二铁了,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水汽平衡常数偏大,四氧化三铁和水蒸汽继续反应生成三氧化二铁;
这样的情况通常是进炉的产品偏少或者蒸汽通的过多,再排查下吧!

楼主:
谢谢,是否焊接焊点会造成生锈,生锈基本上是从焊接焊点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