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平工艺的关键是什么?

楼主(2010-05-18):
有一0.8t,宽20,长230的钢板需校平,目前采用的办法如附图所示,校平效果不理想。请问校平工艺的关键是什么?

另外校平滚轮的间距,还有上滚轮要超过下滚轮多少(目前是0.4),这些数据怎么确定?是不是有相关的公式(或经验公式)可以计算,总不至于要做实验来确定吧。

请有接触过校平工艺的大侠帮忙回复,谢谢。

校平.dwg

网友:
辊径23 辊距25      17根就可以了,您的图上好象间距太大了,辊径也大

网友:
也可采用拉弯矫平办法

网友A:
原理正确,建议 :1.减小水平辊距;增加辊子数量。
                 2.上滚改为上下可调结构,工作时可调节。
                 3.采用长钢带,校平后切断。

楼主:
辊径23 辊距25      17根就可以了,您的图上好象间距太大了,辊径也大
引用 网友B:

请问“辊径23 辊距25 ”是怎么确定的?     是不是有相关的公式(或经验公式)?谢谢。

楼主:
原理正确,建议 :1.减小水平辊距;增加辊子数量。
                 2.上滚改为上下可调结构,工作时可调 ...
引用 网友A:

1.减小水平辊距;增加辊子数量。------水平辊距减小,辊子数量就自然而然增加了,问题是这个如何确定?就像我的问题中说的“是不是有相关的公式(或经验公式)可以计算,总不至于要做实验来确定吧。”

2.上滚改为上下可调结构,工作时可调 -------这个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这些是要靠做实验来确定,而没有相关的资料或数据可以来确定?

3.采用长钢带,校平后切断。---------这个不行,人家工件就是上面的尺寸,不可能是长钢带。

网友:
这个参数是经验啊!安这个参数做出来的机器肯定行的

网友:
校平工艺要进行试机确参数,所以还是可调的好

网友:
原理正确,建议 :1.减小水平辊距;增加辊子数量。
                 2.上滚改为上下可调结构,工作时可调 ...
引用 网友A:

是的,需调节的原因是:材质区别、状态区别等,一般是要靠试验取得比较直接,因不同的材质、状态,校正后回弹的程度也不同

网友:
想多了解下,谁有矫平机的图纸啊

网友:
哪位大哥有图纸啊,矫平机的图纸

网友:
上轮可调,要凭经验调节的。

楼主:
原来就是要靠做实验来确定的啊,谢谢楼上各位热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