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有什么好的方法,关键是那个键槽?

楼主(2010-05-18):
有什么好的方法,关键是那个键槽

网友:
我们一般设计这个图时 键槽那边时有个过渡槽,用插床可以加工,但是那种精度不时特别高,你这槽没看到技术要求时多少!无尺寸 无公差 无位置度 不好说!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插床·
要是技术要求高可以考虑电火花,缺陷效率低

网友:
可以采用电火花加工哪个槽。

楼主:
多谢各位,键槽是10mm的,公差是正负0.01mm

网友:
如果必须此结构,就用电火花实现;
如结构允许变更,在槽根部车空刀,插槽。

网友:
学习了一下,来这里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网友:
我看孔底没什么要求,不能加一退刀槽?

网友:
谁设计的,结构工艺性都不考虑!
谁设计叫谁出工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