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8):
加工镍铜合金时钻孔容易烧钻头怎么办 数车孔径12深52内冷 还是不行 钻头是高钴的

网友:
用合金钻头!高速钢钻头有内冷的吗?

网友:
用上刀片的合金涂成刀片内冷的

楼主:
谢谢个位友人 合金钻头就是好用

网友:
采用高速钢钻头,调整切削用量,试试

网友:
主要是排削不利,不要一次钻成,退一两次钻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