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一铸不锈钢,割到一半就割不进去了!

楼主(2010-05-18):
师父们,,,刚入行,今割一铸不锈钢,割到一半就割不进去了,一卷丝断完了,,,显示短路,还有电参数怎么选啊?机床厂家说正常情况下不用动,,,那个水用了有1个月了都黑了要不要换啊???

楼主:
钼丝有没有质量的好坏?差点的是不是就容宜断丝啊?

楼主:
真希望师父能帮忙解决啊,,,谢谢谢谢谢了

楼主:
做线切割的师父们都哪去了啊?

网友:
不知材料的厚度是多少?你现在的参数是多少?还有你的丝是新丝还是用了很久的旧丝?
就现在从你所描述的,估计是材料内部的杂质造成的。
至于冷却液,应该是要换了吧。
至于参数的选用,应该有一本参数设置说明书吧,多看看吧,可以做为参考

网友:
冷却液都黑了,还能用?早就该换了,

网友:
铸件表面有氧化皮是个问题,内部有杂质也是问题。都有可能切不动的。钼丝好坏的话大部份从使用寿命来看的,在同一件活上老断丝就不是丝的的问题,而是产品内部或是表面有氧化皮。也可能是你的电规准没有调好,(前提是导电块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用0.18的丝。那么电流不大2安,电压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一下,冷却液的话,不用换的,国为在加工中。我们是随时往里面加的。而且新水对切割效率是有影响的,只要在你平时做机床保养时换就可以满足。除非,你老人家不做保养的呵呵。。。。

网友:
感觉是铸件里有杂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师父,线切割做保养都保些什么啊?

网友:
三四个月到半年,换下导轮和它的轴承,换的过程要用心的,不是拿个新的换上就完了,要保证干净。转动轻快。装的过程不能用砸。清理下导轨(一定要不厌其烦的用煤油清洗和用干净的布擦拭)因为那里是机床保证精度的关健而又总会进水,同时要清洗丝杆。而一年必要的有一次大的清理,就是打开电机柜,把里面的粉尘用高度酒精擦拭干净,(这对散热有好处的)完事后一定要看看是不是有在清理时被松动的接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这台刚用不到2个月,到时保养不懂的还得向您请教啊!

网友:
▲世博▲代考二级建造师Q1136661621
〓博士代考〓代考二级建造师Q1136661621代考注册建筑师〓代考高考
〓〓〓〓〓〓〓〓〓〓〓〓〓〓〓〓〓〓〓〓〓〓〓〓
真诚服务考生,只要您联系我们,百分百让您通过考试
〓〓〓〓〓〓〓〓〓〓〓〓〓〓〓〓〓〓〓〓〓〓〓〓
专业的{枪 手}做题,预定考前答案,(高科技助考)
〓〓〓〓〓〓〓〓〓〓〓〓〓〓〓〓〓〓〓〓〓〓〓〓
博士代考机构确保所有考生得到理想成绩,改变人生!
〓〓〓〓〓〓〓〓〓〓〓〓〓〓〓〓〓〓〓〓〓〓〓〓
外语类考试:英四六级| 雅思| 托福| GRE| 商务英语BEC| 公共英语PETS| 职称外语|

资格类考试:报关员考试| 报检员| 导游| 司法| 证券| 执业医师| 执业药师| 公务员

学历计算机:高考| 考研| 自考| 成人高考| MBA/MPA| 法律硕士| 计算机等级| 软件水平|

财经类考试:注册会计师| 会计职称| 会计上岗证| 精算师| 税务师| 资产评估师| 经济师|

建筑工程类:建造师| 造价师| 建筑师| 监理师| 结构师| 咨询师| 规划师| 安全师|

答案质量确保您一次轻松顺利通过考试..

2010年考试有困难请找博士代考机构,帮您顺利通过考试!
详情咨询顺丰客服Q:1136661621
博士客服联系: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