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器部件的测量方式---请教

楼主(2010-05-18):
测量上面的截面数据,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网友:
是薄膜吧????????要测量什么????

网友:
LZ能不能把问题描述出来啊?要测量什么???

网友:
要测量那些参数啊,请lz说明一下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零件啊,用在什么地方,要测量的具体参数是什么,要验证什么?

网友:
一个标准的SB问题,提出来有什么意义

网友:
就我目前的设备来讲,我直接扫描出来,然后3D比较看偏差.
若是没有3D,我就做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