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件铸10mm的孔

楼主(2010-05-18):
我有一个铸铁件,用户要求铸一个直径10mm的孔,长度80mm,哪位社友告诉我采用什么方法能铸出来,该孔不会加工。

网友:
自行车钢丝做泥芯骨,上面绕一层0.5-0.8的铁丝,铁丝螺距在5mm-8mm之间,用粘土砂打泥芯或者覆膜砂打泥芯。

网友:
补充一点这个泥芯浇铸时的位置状态最好是竖直的。

网友:
版主
绝对是高手啊
呵呵呵

楼主:
我的浇注位置是平放的,不过浇注时内浇口是躲开这个位置的

网友:
版主不是说了吗
要竖直
要不会弯曲的啊
躲开也是必须得啊

网友(2010-06-27):
这样的小孔其实很简单,只要动脑筋就可以解决。

楼主:
楼上给我支一招,我现在的废品率达到50%,只是老用户,情面上下不去。
以前用户是通过机加工来完成的

网友:
7楼号恶心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铝铸件,很好解决,加根铜管,完事用硝酸腐蚀掉就可以了,铁的直接铸麻烦。泥芯不好做。

网友:
7#你弄个方案吗?看看人家……我是来学的!顺便顶哈!

网友:
如果用石腊做芯怎么样啊.

网友:
其实也好做,水平的也可以做成;使用芯撑,芯撑壁厚薄些,在芯子径向支撑住,浇注后芯撑会熔化与铸件形成一体;
不怕麻烦的话直接用薄壁管做芯子,中间填充芯沙,更稳定,不会冲跑移位.

网友(点评):
高手!杭州学徒也不错,都是高手。

网友(2010-07-27):
不知道要求高不高,是不是盲孔。我们公司也遇到过长盲孔,没敢接。就是因为担心废品率高
如果是盲孔的话,需要防止变形,就必须要竖直浇注。要不就是水平,但是需要芯撑,不过前提是不可以是液压件

楼主:
回13楼  天涯莹道心 你的回复很好,最后二十多件,就是这样做的,任务艰难完成。
回楼上  要求倒不高,通油用的,实际距离为80mm。是两个直径100深90的的盲孔底部要求相通,位置在铸件中间,加工较为困难才要求铸。

网友:
我看还是继续机加工吧·虽然机加工也不好做·毕竟一直做着啊

网友(2011-10-10):
要是数量多,去搞点直径10MM的陶瓷芯吧  耐火材料厂 做点 不贵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