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上的一个M95螺纹孔,如何测量螺纹中径?

楼主(2010-05-18):
箱体上的一个M95螺纹孔,请教如何测量螺纹中径?

网友:
我们工厂一般只测量螺纹深度,是通过测量螺纹中径实现的,LZ测量中经大小做什么?

网友A:
这么大的螺纹孔  不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 孔径怎么保证?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
我们是用螺纹铣刀加工的螺纹孔,用螺纹塞规检查.
根据刀具直径计算出螺纹理论值进行加工,但实际加工出来的螺纹尺寸会有偏差,用塞规只能检查是否到公差范围内
而实际尺寸是多少,无法测量出来.如果通规进不去 每次只能增大程序半径0.1mm,直到塞规进去.
有什么方法测量出每次加工的螺纹尺寸.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个产品也是M98x1.5,螺纹铣刀D32,3轴联动加工螺纹,测量用螺纹塞规。你想读出螺纹中径的实际尺寸没多大意义,一把螺纹铣刀少说说做上万个孔,就调试时麻烦点,要一点一点改,调整完了批量加工用螺纹塞规检具就方便了,碰到止规紧了,刀具半径补偿改个0.01-0.02。如果要测量中径值来检验反而麻烦了。

网友:

我不会,不过以上几种回答也不切主题

网友B:
我是做螺纹测量的,给你发两张用于现场检验零件螺纹单一中径和作用中径的照片,有兴趣可以联系我,谢谢!QQ117878061

网友:
我是做螺纹测量的,给你发两张用于现场检验零件螺纹单一中径和作用中径的照片,有兴趣可以联系我,谢谢!QQ ...
引用 网友B:

螺纹测量专业人士。

请教下:多在什么情况下才要求测量螺纹?

绝大多数企业车工,加工出来的螺纹主要有哪些方面不合格?或者说他们有哪些不正确的螺纹加工习惯。

网友:
学习了,常见识了,谢谢楼主的好题目。

网友B:
简单说一下,有兴趣的人打我公司电话具体聊,声明不是让你们买东西,主要写的话太多了写不完,说会快点!0512-68026212 毛先生
中国在螺纹方面是比较薄弱的,从标准可以看出国际上基本没中国人制定的标准。所以市场上去买螺纹手册来查,也是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标准,主要欧洲的工业比较早,这些也比较全面。

在设计产品时,螺纹中径的大小是决定产品的力学性能,如抗拉,抗弯等等,简单说力较小就选小规格的,力较大就选大规格的。
对设计师来说中径只有一个,因为理想螺纹每个地方中径都一样。但是在实际使用和加工过程中,内外螺纹实际接触的中径并不是理论上每个牙的中径位置,这时形成的中径,我们称之为作用中径,也就是实际作用的中径。所以单一中径决定产品的力学性能,作用中径决定产品的装配性能。作用中径是一个综合误差的体现。如螺纹锥度,圆度,牙型角误差,节距误差,螺旋线误差。这些误差都会导致作用中径增大。这些误差会导致螺纹装配时出现点接触,线接触等等问题,引起螺纹松动等状况。

美国螺纹检测体系有严格的要求,他分为体系21、体系22、体系23.里面有详细的规定,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看。
我们中国现在大部分是使用通止规、三针法在检,除非客户特别需要才会用量仪去检。但是也不是说通止规就完全不好,要求不高的螺纹,比如说连接桌子板凳这些不重要的螺纹用通止规就可以,但是重要的如交通运输里面用到的螺纹就必须用量仪来控制形状误差,检测作用中径。
这里我举例说明通止规检测螺纹的局限性,引起大家思考:
1.效率低,因为每次检测都必须通规完全通过。
2.不能测比较小,比较大,比较深的螺纹。比如说一个螺纹200mm,你要是用通止规去检的话,得多多重,很不方便。
3.不能帮助控制产品的质量,因为通止规不能读数,可能你只能等到产品超差了才会发现问题,不能对产品质量做到有效控制。另外超差之后是由于什么问题导致的,也不好分析。
4.。。。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螺纹是一个复杂的三维结构,里面的知识很多很多,我也可能刚算入门,有兴趣的朋友加我交流,谢谢!

网友(2010-10-07):
螺纹塞规或环规的中径是不是有标准的,有他们测量合格是不是可以说螺纹的中径跟塞规或环规一样?

网友:
楼上的问题看了要晕倒

网友:
lz可以参考下我的附件
希望能给你解决问题

网友(2010-11-12):
恩!螺纹这里确实有好多知识!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1-01-30):
没有专业设备,测不成

网友:
7楼的你们公司网址是?

网友(2011-03-21):
螺纹的测量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我们公司现在只是用螺纹规来检测。

网友:
7楼是苏州新区的一家外资厂吧,以前有找到过贵公司的资料,学到了不少螺纹方面的知识.

网友:
学习了,支持各位达者

网友(2011-05-31):
这螺纹的学问还挺大的。

网友(2011-07-11):
学习了,螺纹的知识还得好好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螺纹孔  不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 孔径怎么保证?螺纹怎么加工?

先做底孔,再铣牙。
孔有刀具尺寸保证,螺纹由机床精度和加工程序保证。
至于加工螺纹的微观细节,需要你去研究下加工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1-11-09):
螺纹测量太复杂了,学习中

网友:
螺纹测量是一个难题,一般都只是用塞规测通止端。

网友(2012-05-20):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一下,有兴趣的人打我公司电话具体聊,声明不是让你们买东西,主要写的话太多了写不完,说会快点!05 ...

受教了,

网友:
简单说一下,有兴趣的人打我公司电话具体聊,声明不是让你们买东西,主要写的话太多了写不完,说会快点!05 ...,哈哈哈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网友:
螺纹测量是一个难题;除了螺纹通止规外,还看到专用量仪。xiexi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螺纹测量的,给你发两张用于现场检验零件螺纹单一中径和作用中径的照片,有兴趣可以联系我,谢谢!QQ ...

我们也在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测量,对于大内螺纹中径与外圆跳动(端面跳动)怎么操作才是最简便的呢?还有这个工具很贵,而且不同的规格需要换不同规格的轮子。还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测量方式呢?

网友(2017-11-05):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螺纹测量的,给你发两张用于现场检验零件螺纹单一中径和作用中径的照片,有兴趣可以联系我,谢谢!QQ ...

大侠讲解一下哪一个是测量作用中径的

网友(2019-04-10):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螺纹测量的,给你发两张用于现场检验零件螺纹单一中径和作用中径的照片,有兴趣可以联系我,谢谢!QQ ...

螺纹单一中径和作用中径的区别是什么?请?
专业易懂的讲解一下?

网友:
塞规也是有精度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