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比较精密,密封圈标准公差比较大,根本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

楼主(2010-05-19):
请教各位,
我们的产品中使用密封圈,这些密封圈不是用于密封作用的,基本上都是用来做两个金属零件转动隔离的,追求的是金属件转动动手感。

我们对密封圈不是很熟悉,我们感觉关键是硬度,材料,尺寸。但是我们的零件都比较精密,好像密封圈的标准公差比较大,根本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不知道怎么办,例如@8mm,线径1的,公差就需要在3丝内,而密封圈的标准都不止,头痛的事情,希望大家能给些意见和办法。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建议改用机械密封,就可自行结构设计。

网友:
明白了,是增加阻尼之用的吧????

网友:
建议改用机械密封,就可自行结构设计

网友:
你增加调节机构,或者增加调整垫板,或者用弹簧来提供压紧力,这点尺寸变动对夹紧力影响可忽略不计

网友:
这样使用的话耐用吗?

网友:
如果只是转动手感的话,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可以考虑棘轮结构~

网友:
如果量大是可以和o圈厂家订做的,要是性能要求不高,可以选一些小厂子

网友:
如果仅仅要达到手感,最简单的就是用间隙配合再加入阻尼油,就像高档相机里面的调焦机构,而且阻尼油的粘度可以自由选择,可以达到不同的手感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用来做两个金属零件转动隔离的,追求的是金属件转动动手感……”
什么意思啊?搞的人一头雾水呵!能不能尽量使用标准一点的术语呀?兴许是咱的水平太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