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黄铜和40Cr材质如何焊接?

楼主(2010-05-19):
公司的一种产品是用黄铜管,壁厚大于20mm,两头用40Cr不锈钢做的堵头热装进去后焊接,完后要打压试漏。以前用的是黄铜焊条氧乙炔焊接,因效率较低,想改为电焊焊接?用T107试焊,根本就不融,起弧和焊接都特困难。请教一下,应该用什么焊条?焊接设备?焊接工艺?

网友:
40Cr是不锈钢吗?该材料的钎焊性能还是可以的,改为电弧焊有难度。楼主最好把焊接局部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采用钨极氩弧焊,焊前预热到200-230,采用较大焊接参数,直流正接,焊后加热到300-400退火消除应力。

楼主:
是不锈钢材质。试一下3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