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各个阀的组装,请大家给我讲讲

楼主(2010-05-19):
我想问问各位老师、专家,液压系统设计好后,要把一些用于控制流量、流速的阀组成控制阀组,集成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中间尽量不用油管,直接阀与阀连接。请问,这样是不是个难题?我知道,单个阀一般都是标准件,但是如果好几个形状不同、规格不同的阀连一起,它们的油口位置、大小都能满足组装的要求吗?能不能向七巧板那样,这样拼也行,那样拼也行?当然,七巧板这个比喻是夸张了点。

网友:
可以的
   你可以用叠加阀的,阀与阀之间直接叠加没有连接油管。

网友:
可以的,用插装阀更好,所有的阀集中在一个阀块上,阀与阀之间不用连接,这是一种发展趋势。

网友:
多来几个人说啊,好让我们这些新手多学习下,谢谢

网友:
设计一个集成块,将所有阀组装在上面,不用油管

网友:
从空间合理化上这是必然趋势。但阀是针对执行元件服务的,执行元件越多,阀-执行件之间还是需要油管连接的,况且控制阀门集成化后有优点自然也有缺点,如故障和维修复杂化,故障检查困难等等。

网友:
应该有这样几种选择:
1.用叠加阀;
2.设计阀块,通过阀块将分散的各个阀组装起来。

我觉得,通常是把一个油路(支路,如果一个液压系统包括若干支路)上的阀组合(通过叠加或阀块)起来,而不是把功能相近的阀“组合”起来吧?

网友:
使用IS0-4401国际标准的叠加阀和集成油路块就可以组成一个油路系统。这些产品现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虽然型号叫法各不相同,但功能和连接尺寸都一样。现市场上叠加阀以仿“力士乐”和“油研”公司取名的型号为多。国产的以上海立新厂和北京华德厂的产品质量比较可靠。进口的价格高,交货周期很长但工作可靠。有一点请初学者注意,阀的外观,进口件不如国产件美观,不要认为美观的一定是进口件。

网友:
一个支路的阀能叠加的尽量叠加到一起,然后设计阀块,把各个支路的叠加阀都装到阀块上,这样除了接油箱和执行机构的管路外,所有的阀都不用油管连接

网友:
有谁能讲讲液压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
小通径的插装阀,比如DN16的能得到大量应用吗?

网友:
完全可以啊!现在的集成阀快是没有标准件的,要看你自己的应用,在集成阀快上一般是一个支路的液压元件叠装在一起,用一根长螺栓将所有阀串起来固定在集成阀快上。一般从下向上的顺序单向阀-调压阀-调速阀-电磁换向阀。溢流阀一般都是单装。你说的那个东西可以实现的,也是液压发展的一种趋向,需要设计人员的集体努力。

网友:
是可以的,做成集成块,现在好多液压机械都是这样做

网友(2015-10-11):
这个取决你阀块功能,一个阀块几面都可以装阀或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