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转换CAXA电子图板

楼主(2010-05-19):
谁知道CAD图形转换成CAXA电子图版图形的具体步骤急用

网友:
用CAXA“文件-打开”打开图纸时选择dwg格式,根据路径找到所所需打开的CAD图形,打开后再另存即可

网友:
楼上的正解,只是字体好像有点不对,

楼主:
那样不行啊,我试过了,打开后看不见图形,希望多多给方法,这个是不行的

网友:
如图所示,选择dwg格式,就可以看到图纸了

网友:
这个简单的。。。。。。。。。。。。。。。。。。。

网友:
有的需要改一下颜色才能看到,我遇到过一次,不晓得什么软件输出的文件

网友(2010-06-24):
用CDA重新保存一下 保存的格式是 DWG 选2000的保存 我经常这样搞 每次都能打开

网友:
这个 我知道CAXA能换成CAD

网友(2010-08-31):
将你的dwg文件保存为低于你的CAXA软件版本的,右键“打开方式”选择用电子图版打开就行了。

网友(2010-12-17):
呵呵,谢谢了,学习了,我的可以了4 s9 E: ?, j- }0 g; L

网友:
右键---打开方式---选中CAXA---一直点取消---在点工具栏中的显示全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