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底孔深度公差,螺纹深度公差正常控制在多少?

楼主(2010-05-19):
请教各位前辈:

  一般在加工中心上,底孔深度公差一般控制在多少?因为大多少螺纹底孔都是台阶钻的,我的想法是根据倒角深度的公差来控制底孔的深度应该是可行的。但有无什么行业标准,还是根据公差累计来计算(比如凸台面的加工公差,机床的精度等)
  螺纹深度公差:因螺纹深度检具选择的是最小0.5mm精度的,所以螺纹深度公差一般就控制在+/-0.5mm。这样是否合理?

楼主:
有在发动机缸体,缸盖从事工艺工作的大侠嘛?

帖子沉的好快!

网友:
盲孔的螺纹有效深度图纸一般都是标min,所以深度只做深不做浅,以此类推底孔也是这个原则,但是一般比螺纹深3-3.5个螺距左右,只要不影响螺纹的有效深度即可(小心盲孔别被打穿)。这是我的工作经验,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找一剑飘红。
我的想法:根据检具精度来决定螺纹深度公差肯定不妥。第一深度满足使用要求;第二结合加工(设备)实际情况尽可能减少切削量降低成本,你们是大批量生产的

楼主:
杨天大侠:
  在大批量生产下,车间操作层面的员工需要详细的指导,所以对于min深度的螺纹孔,我们一般在保持最小深度的基础上,明确控制深度为+/-0.5mm。这个0.5mm依据检具的精度来给,的确不太。。。!
wangice :
   因为丝锥前面一般有1~2.5倒锥,所以钻底孔的深度上会考虑这个要求。就如你解释的那样,会有这方面的考虑。我的疑问是就在包含这个倒锥深度的基础上,怎么确定深度公差,好像找不到什么规范来支持!
攻丝深度的公差我在想一般的测量精度在0.5mm,那我就依照+/-0.5来控制。难道刚性攻丝和挤压攻丝在深度控制上无差别吗?

网友:
(HB5800-1999航空航天制造业)对于盲孔来说一般加工螺纹深度按一个半螺距减半个螺距
(GB1984国家标准)是加减一个螺距

网友:
(HB5800-1999航空航天制造业)对于盲孔来说一般加工螺纹深度按一个半螺距减半个螺距
(GB1984国家标准)是加减一个螺距
还没留意这个,争取记住

网友(2012-06-22):
那针对通孔:并且图纸要求是:5/16-18UNC-3B x11.2
这个螺纹孔的深度的公差如何定义呢?
也是正负半个螺距吗?

网友:
楼上,可否提供关于:(GB1984国家标准)是加减一个螺距的国家标准?

先感谢!

网友:
顶一下,期待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