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加工深孔

楼主(2010-05-19):
长1M外圆28MM,加工孔832MM,孔径13MM,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找深孔钻,很简单的,不牵涉技术问题,

楼主:
问题是条件所限,只有C6150车床和加长麻花钻啊 ,有没好点的办法,只加工一件。

网友:
问题是条件所限,只有C6150车床和加长麻花钻啊 ,有没好点的办法,只加工一件。
引用 网友A:

条件所限就找到满足他的条件去做啊,让你自己搬个1吨的东西,你也搬不动吧,那时候你不能说没有吊车,没有叉车,条件所限,必须人来搞,鬼来搞啊!

网友:
分成若干小段加工再组合

网友:
以前钻过一个500MM,孔径8MM的工件,不过是方的,是在6140上做的,两头对接,要很小心,6150的行程是1.5米的还是2米的,要把钻头夹在卡盘上,工件想办法固定在中托板上。

网友:
找液压支架厂家,或专业的千斤顶厂家加工;你自己加工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道理不一样啊,就是向大家请教下有没方法啊,有没成功的例子,经验啊 (C6150,和加长麻花钻的条件啊)。

网友:
有深孔钻就可以加工;如果没有难度较大,主要是排屑、冷却润滑问题的解决。

网友:
先用普通钻头打,换加长钻头,转速要低,钻两毫米,退钻头,停车,把气管伸到孔底,把屑吹出,重复,有两天时间也就干完了

网友:
先用普通钻头打,换加长钻头,转速要低,钻两毫米,退钻头,停车,把气管伸到孔底,把屑吹出,重复,有两天 ...
引用 网友C:

如果材质是中碳钢的话,比较认同上面的说法,不过提一点小建议,最好能用冷却的方式,边钻边退。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外协加工

网友:
不用枪钻太难了,如果为了练练,那就慢慢来,可能会浪费
如果是一件活,找一个枪钻,很快的

网友:
打完孔一节一节的用拼焊可不可以。

网友:
很简单,将车床改装一下,在尾座加个主轴动力头,夹持枪钻旋车,增加一个高压冷却水泵。就可以在车床上用枪钻加工了。

网友:
要用专业的深孔转镗床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我可以帮你,QQ819771530

网友:
注塑模具的冷却水孔是深孔钻床加工的;外协可以跟该该类大的加工厂家联系,这种设备我见过;他和枪钻不同工件不转。
自己加工也可:1。做个简单设备,工件靠近两端双支点固定,电机减速机皮带带动工件主轴转动,工件转速控  制在80rpm左右;
               2。钻入端固定一导正套用于深孔钻导正,设深孔钻进给导轨用与推及钻具推进装置导正,推进装置可夹持深深孔钻缓慢机动推进;
               3。冷却润滑采用与油泵通过胶管联深孔钻末端,向切削面注油,切屑通过深孔钻排屑槽被挤压出来,油泵装载工件导入口下的油盆中;
               4。深孔钻是:硬质合金深孔钻头(单刃带孔,有一直排屑槽)后焊一个压出排屑槽的长薄壁无缝管;
               5。冷却润滑油最好选优质豆油。
              下面你就可以批量生产了。(具体切削用量,请查相关资料根据实际自定)
  也可按上原理,利用现有设备改制专机。

网友(2010-11-09):
方法是有,楼上的各位高手都说了,要是批量的话还值得折腾一把,就一个那你还是早一个有条件的地方加工吧,用你现有的2个条件一旦钻头折里可真够你折腾的了

网友:
直径13,深800多,在车床上也可以做的,需要改工具,要自动进刀,中间分别用不同长度的钻头。

网友:
看起来那么难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