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出来表面有白色雾状纹,高手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10-05-19):
注塑出来表面有白色雾状纹,有如下特点:
1.只有在自然光下才看得到,灯光下是没有的
2.即使打的少胶,不打足,还是有
3.自然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减退些

这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
1.只有在自然光下才看得到,灯光下是没有的。—————估计是灯光中缺少一些波长特定的光,所以没有。这些波长的光的折射或者其他作用的结果
2.即使打的少胶,不打足,还是有。——————这个不知道(我不是干这行的)
3.自然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减退些。——————如果是有微裂纹引起的话时间长了,时效导致微裂纹消失(分子振动)

网友:
是你的料子不干吧,有水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