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的弹性变形量?

楼主(2010-05-19):
钢板B-6/Q235滚圆成圆锥形,成形后发现其弦长与理论尺寸相差偏大!请教:钢板B-6/Q235A的弹性变形量为多少??

网友:
这种材料的含碳量有一个范围,其弹性和塑性变形也相应有一个范围值,准确计算这个典型东西,要先确定其精确的元素含量,搞懂这个,有助于你理解,确定含碳量了,再查表,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先试制一轮,记下前后数据,实践有时跟理论差蛮远的

网友:
你实验的结果,按原方法反推就可参用了。

网友:
这个问题放在钣金版块比较合适!

网友:
金属材料力学性能本就没有精确或严谨公式,差得远是正常的。

办法是:先做个大致理论计算确保东西绝对能做出来,再查相关成功经验,再多次试验,记下结果,最后再做大批生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指导和建议!滚圆后端面平面度不够该如何调整!!!(工程机械:圆锥形斗体)

楼主:
难题啊!!!平面度!!!不能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