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ATRON 高级编程师手册

楼主(2010-05-19):
加工功能简介
PROFILE: 沿着给定的开放、封闭轮廓或直平面进行切削。是2.5轴的铣削命令。它除了有沿轮 廓正常铣削的功能外,可以采取摆线式加工的方法。
POCKET: 去除用边界和岛屿定制的封闭区域的材料。的2.5轴的铣削命令,主要用于铣平面。
DRILL: 是支持从2.5轴到5轴的钻孔功能。可在一个程序中实现多轴方式的点位钻孔加工, 它支持所有钻孔指令循环:点钻、攻丝、精镗、反镗、深孔逐进钻孔等等。
WCUT: WCUT是CIMATRON 智能NC的典型代表,一些特色加工例如毛坯残留知识、一体 化的斜率分析等都在WCUT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WCUT是集粗加工、半精加工和精加工于一身的加工命令,它主要是对零件采取分层次进行加工的方法。
1. 毛坯残留知识的应用:WUT可以自动计算毛坯形状而删除空走刀路,这大大减少 了异形毛坯加工以及二次开粗的时间。
2.层间优化:在采取按等高层次进行加工的时候,零件的陡峭区域和平缓区域会留 下不同的加工余量,这对于以后加工的刀具寿命及加工结果的表面光洁度都有不良 影响。而CIMATRON中的WCUT具有层间优化的功能,弥补等高切削的自身缺陷。 用户在使用WCUT进行计算时,系统会自动在层与层之间查找平缓区域而对其进行 层间的再加工(逐次等高法------层间等高切削的嵌套,直到余量合乎要求;沿面 光刀法------沿着曲面进行走刀,使得零件表面更加光滑)等,从而使零件表面的 余量尽量均匀,为下一步的加工作好准备。
3. WCUT 的精加工具有一体化斜率分析的功能,可以计算曲面的斜率并自动将之 分成陡峭区域和平坦区域,从而采取不同的加工策略------对于陡峭区域仍按等高 线进行加工,对于平坦区域而按零件的曲面进行走刀,使得一个复杂零件在一个 WCUT命令中就完成了整体的加工。
4. WCUT 中有为限定防止刀具进入较深的狭窄区域而设定的最小切入值,这对有 盘铣刀具有保护作用。
5. 加工方式:按层次、按区域加工。对于一般的多个凹槽区域的加工,可以按区域 进行加工,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而如果是薄壁类的零件,由于容易变形 ,那么按层次加工就比较合适。
ZCUT: ZCUT 是3轴加工中可以进行粗加工的一种加工方法。它主要是按层次进行加工,层 次中进行Z字形走刀-----平行走刀、放射状走刀,每层的加工轨迹可以在Z轴方向上 有高度变化。
PLNGMILL: 直导式铣削是一种特殊的粗加工方法,它将刀具按照钻铣的方式每次直接从上向下 进行铣削,通过在一个单一的加工工序中实现垂直的钻孔和铣削两种操作,迅速去 除大量的材料,比起一般的分层加工节省了大量工时。它可以用不同的插铣刀具-- -----中心钻铣刀和侧向钻铣刀。这种加工方法通过使刀具震动最小化来以最大的材 料切除速度进行加工,并使刀具偏斜和侧压最小化,延长了刀具的使用寿命。 ROUGH-5X 5轴粗切是专门用于5轴连动进行粗加工的命令。它在定义墙面和底部曲面之后,按 照用户提供的侧向行距和切削深度进行粗加工。 SRFPKT SRFPKT 是CIMATRON 3轴精加工的主要方法,根据用户提供的对象以及范围沿曲 面外表进行加工。它的走刀方式,加工方法最为完整,它易于处理大型复杂的零件 加工。 3D-STEP 3D-STEP 是真正的按3维空间等距的加工方法。系统将使用用户提供的导引轮廓, 让刀尖沿零件表面按空间3维相等步距形成刀位轨迹,这样的加工方法使得在一个 命令下完成复杂零件的高质量的加工,加工表面刀痕均匀,减轻了编程人员的负担 ,优化了加工工艺。 SURMILL 她主要应用于精加工以及精细加工。它可以对单个或连续的曲面按照曲面内部参数 方向进行走刀。它支持多轴加工,刀具主要沿曲面外法线进行加工,可以进行刀具 前倾角和侧倾角的控制。 SURCLR 可以对多个曲面进行一次加工的加工方式。在定义被加工对象后,SURCLR 将要求 用户提供两条轮廓、瞄准曲面或轮廓和点来限定加工范围,值得一提的是定义瞄准 曲面后,系统将使刀具垂直于瞄准曲面来对被加工曲面进行多轴编程,瞄准曲面的 定义丰富了多轴的加工方式,使得SURCLR 具有多样性和随意性。 SRFPFL 是3轴在曲面上沿曲线进行加工的功能。在这个命令中如果所选曲线不在曲面上,系 统会自动将曲线沿Z向投影到曲面上,切削深度既可以是沿Z向等距也可以是沿曲面 的法向进行等距。 CURVE-MX是多轴加工曲面上曲线的功能。与SRFPFL不同的是,在处理不在曲面上的曲线时, CURVE-MX 回将之沿曲面法向投影到曲面上,CURVE-MX允许用户只对曲线进行加 工(不必拾取曲面)。 REMACHIN 再加工是3轴中用来做局部精细加工的命令,在这个命令下有4个子命令:清根、笔式 加工、水平优化和垂直优化。
1. CLEANUP(清根):在用户做精加工中,由于所选刀具直径或圆角较大,使得零 件中夹角部分留量过大,这样就需要再用一把较小的刀具对这些区域进行特定的加工 。CIMATRON 中的清根功能就是专门为以上情况提供的解决方案。清根的命令中具 有对斜率分析的功能,回将夹角分为平缓和陡峭两部分,并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A. 分离水平/垂直:这种加工方法对平缓和陡峭两部分采取不同的加工策略------平缓 的区域将沿曲面铣削,而对陡峭区域进行等高分层加工。
B. 所有曲面上的区域:这种方式不对曲面进行划分,而是无论什么形式的角部都沿曲 面进行加工。
C. 只有垂直:在按斜率划分后,系统不对平缓区域处理,只对陡峭的角部按Z值等高 的方法进行加工。
D. 只有水平:与上一种情况相反,系统只对平缓的区域进行处理,而不对垂直的区域 进行处理。
E. 垂直+曲面上的所有区域:这种加工方法是先对陡峭区域进行等高加工,然后再将 所有的区域按曲面进行加工。 在以上分类处理的方法中,每种都有三种走刀方式:行切、环切和沿轮廓铣削。沿轮 廓铣削是刀具在曲面上随形等量铣削的方法,进退刀也是按与曲面相切的圆弧走刀, 这种方法使得在真实加工时允许刀具进给较大,加工的曲面也更光顺,达到了高速高 效高质量的加工结果。 另外,清根命令中使用了先进的算法,是真实三维等距铣削。
2. PENCIL(笔式加工):笔式加工也是对曲面角部进行编程的一种方法。与CLEAN -UP不同的是,它只是让刀具像笔一样在曲面角部划一行或多行(纵向),迅速去掉 角部过大的余量,使下一步加工的刀具不会因为受力过大而有所损害。笔式加工尤其 适合于汽车覆盖件模具的加工。
3. 水平优化和垂直优化:着两个命令是CIMATRON 整体斜率分析的一种体现,选择 这个命令后,系统会把零件中的水平(或垂直)区域自动寻找出来,并对这些区域 进行优化铣削,以使零件表面质量达到满意的效果。 DYNMC-MX 这个命令是对多轴连动时两个连续命令中间进行连刀编辑。它基于机器机械运动仿真 ,应用先进的数学计算功能,实现即时多轴刀路轨迹运动的控制,对4轴和5轴加工刀 路轨迹连接的校验和编辑,帮助避免刀具和毛坯、夹具以及其他机器组件之间的干涉 ,使多轴刀具运动更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