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敏感的疑惑

楼主(2010-05-19):
先说一下我的理解:负载敏感泵可以保证节流阀5两端的压差始终不变,这样当5的开口度大小不变时,可是通过5的流量不变。

疑惑:在节流阀5的开度不变的情况下,当负载增加时,LS也随之增大,负载敏感阀左移,泵排量增大,泵出口压力增大,当增大到LS+P时(P为弹簧力),负载敏感阀右移至新的平衡位置。想请教一下,在这一过程中,泵的排量是怎么变化的?在达到这一新平衡后,泵的排量是一直保持变大后的值(红字处的排量值)还是又回落到负载未变大之前的排量值?负载敏感工作曲线又该怎么理解? 看曲线泵的流量怎么一直近似于不变啊,这点理解不了?希望能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
请高手解答  我也想知道太深奥了

网友:
我来说两句:
1 负载增大瞬间,节流阀前后压差减小,导致流量变量阀阀芯力平衡条件破坏,阀芯动作,使泵变量;
2 你看到的是稳态曲线,不是一个点上的动态曲线,这点要明确;
3 你看到的曲线是理想曲线,实际是有偏差的,和流量变量阀1右侧弹簧刚度及阻尼孔的阻尼系数有关的。
关于负载敏感资料很多,可参考咱们路甬祥委员长的专著《电液比例控制技术》和相关论文,如果不好找,我可以把我的文章给你传一下看看

楼主:
贝贝版主,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回答,还想继续请问下:我最近看了吴根茂老师的一篇文章《动态封闭容腔及其压力基本公式》,其中对动态封闭容腔的压力公式有以下描述(见插图)。在稳态曲线中泵的排量会回落到负载未增加时的排量,在达到平衡后,此时我把泵出口到节流阀5之间的容腔看做一个动态封闭容腔,如果泵排量回落,而此时通过节流阀5的流量又是不变的,那么公式中的Δq就变小了,那么Δp就会是负值,泵出口压力不就减小了吗?怎么去满足负载呢?希望您能抽空给讲解一下,我的理解哪里有问题,怎么能和这个负载敏感曲线结合起来理解呢?谢谢。我很想看下您的论文,把这一部分弄搞明白,我的邮箱是wyzhgw@163.com

网友:
公式本身没问题,是针对动态过程的,公式中的压力变化量、流量变化量是以增量形式出现的,不能等同于实际的流量。这些变化量的比值相当于曲线某一点的斜率或者增益,而不是当前点的具体数值。
    对于曲线,你可能还没完全理解到位,你看到的曲线是一个理想的曲线,也就是没误差的曲线,实际的曲线都存在流量偏差的,也就是没一个工作点实际排量都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