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轴孔的区别?

楼主(2010-05-19):
联轴器轴孔有Y J Z型

轴孔长短有什么区别?

有无沉孔有什么区别?

圆柱形轴孔和圆锥形轴孔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看你连接的设备,一般设备用长轴孔,一般电机是短轴孔,大电机是锥形孔,
使用的时候,算一下扭矩,再确定安装关系,当然,你不按这个规律,也可以,你设备也用锥形孔,也行,但成本高,没必要,电机厂家有专业设备,
俺有一事不明,一直晕着,
论坛上这么多画图的工程师,列位的师傅都去度假了?哈哈,一直不理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优先选用长轴孔我是知道原因的

可我接触的联轴器怎么都是电机端比较长?

沉孔有什么用?

师傅!!都是那种画图的师傅!!

像我们这种小厂子都是买来图纸改掉的 可我不想这么做下去

网友:
买的联轴器,假如长度过大,应该出一个‘轴孔图’,标定你要的长度,多余部分切掉,
沉孔一般是加螺母锁定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了

网友:
没接触过
谢谢分享
各位楼主讲的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