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辩认金相组织,入门级别即可

楼主(2010-05-19):
如题,请教如何辩认金相组织,入门级别即可
如下面几幅图,虽可看出每幅图不一样,但如何能判断出每幅图是何组织?

网友:
我不才,斗胆的发表一下我的 看法,不敢较真。第一幅图是等轴晶粒及晶界处分布的小颗粒。大概是含碳量很低的 工业纯铁组织,在等轴状晶粒的 晶界出分布 着渗碳体颗粒;第二幅图是在母相中粗大的奥氏体晶粒内部分布着一些网状的或针状的渗碳体的 魏氏体组织,和一些白色 的铁素体组织;第三幅图是母相晶界出析出一个相(白色区),大概是贫碳的铁素体,母相晶粒内部留下富碳的奥氏体。经冷却后转变成碳化物,所以应该是过冷奥氏体在贝氏体高温区转变成的无碳贝氏体组织;第四幅图是像河流花样的由铁素体板条及板条间夹杂着的断续状的碳化物颗粒,即上贝氏体组织,其他的白色的 区域应该是先共析的铁素体组织,其中未发生较黑的颗粒大概是残余的 富碳奥氏体在 较低温度下的转变产物。

网友:
按照2楼的说法,这是要常记的是吗?

网友:
我问过老师,第一幅图是含碳量较低的亚共析钢,白色的铁素体基体上有珠光体颗粒。第二幅图上画的是过共析钢。珠光体团间的晶界围绕着一圈网状渗碳体 。由于晶面的反射角度不同,有的发暗,有的发灰。第三幅图是含碳量较高的亚共析钢,有铁素体和珠光体组成。最后一幅图大概是粒状珠光体。 这次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实际的情况要比这复杂的多,加工工艺和热处理工艺直接影响其生成的组织。我第一次就想复杂了。

网友: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